【话题】实测看续流二极管的作用(20240607)

楼主(2024-06-07):
转换开关是控制二极管是否接通的,重点看继电器的火花

网友A:
如果继电器线圈是交流220V的,也可以用二极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继电器线圈是交流220V的,也可以用二极管吗?
这个跟继电器线圈没关系,是保护继电器触头的,看继电器控制的是直流感性负载还是交流,
如果是直流就并联二极管,如果是交流就并联阻容吸收

楼主:
再来个慢动作

网友B:
24V 1A的直流电磁阀,选1N4007这种二极管可以吗?

网友C:
可以试试将二极管改为电阻,RC都有效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V 1A的直流电磁阀,选1N4007这种二极管可以吗?

网友D: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2308
12楼,示波器测试的波形。

网友E:
理论用实际证明,支持支持…

网友F:
这个实验对得起《工控论坛》这四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