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07):
       客户咨询一种产品,需要将DL/T645-2007协议的电能表转成以太网通讯,问是否有解决方案
答案是有的,那就是用德嘉DLT645/TCP(PLUS)协议转换器,将将带有DL/T645协议接口的电能表(如威胜电能表)转成(ModbusTCP或S7-300TCP/IP)协议,直接与上位机以太网通讯。
该协议转换器最多支持连接10个电能表,用户可根据DLT数据标识自定义选择最多29个数据与上位机通讯。

楼主:
下面为地址DL/T645地址对应关系表,以下为默认29个数据都可支持读取,如另外需要其他DLT645标识数据,请根据DLT数据标识自定义填表完成,填表方式由我们提供的软件填写。

楼主:
该转换器采用 35mm  导轨安装,DC 24V  供电 (3W)
转换器正面有一个网口或四个网口,用于连接电脑、触摸屏、以太网交换机; 转换器侧面上部,有一两孔可插拔式端子,用于连接直流 24V   电源;
转换器侧面下部,有一三孔可插拔式端子,用于连接 RS485  双绞线 D+ 、D-, 以及通信地 (注:一般该端子不接,只有设备有通信地时,才将它们连接在一起,以提高抗干扰能力)
功能如下:
(1) 带有 DL/T645-2007 或 DL/T645-1997 协议接口的电能表 (如威胜、科陆、华立、 林洋、浩宁达电能表) 转成以太网通讯 (Modbus TCP 协议或 S7-300TCP/IP 协议) ;
(2) WinCC 可以使用 TCP/IP 协议与 DLT645/TCP(PLUS)协议转换器直接用网线相连,也 可使用ModbusTCP 协议与之相连;
(3) 组态王、力控、KepWare 等既可以用 S7-300 TCP 驱动与之连接,也可以用 Modbus TCP 驱动连接;
(4) 该 DLT645/TCP(PLUS)协议转换器最多支持连接 10 个电能表,用户可自行选择 29 个数据表格中的任意参数与上位机通讯 (如WinCC、组态王、力控、KepWare) ;
(5) 该转换器与电能表通讯的参数用户可自行调整:包括协议、波特率、校验位、停 止位、转换器命令发送间隔时间以及等待数据返回时间。

楼主:
该地址表为对应关系DL/T614-1997协议的,如选用电能表为该协议方式,可参考下面ModbusTCP或者S7-300TCP地址对应DLT标识编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