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坛友知道这款变频器的主控制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4-06-07):
如题,朋友工厂的一台变频器坏了,拆开看了一下,发现这款变频器设计的非常的简单,第一次见如此简单的变频器方案,比较好奇,是用的哪家公司的芯片方案。

网友A:
一般这些机是不修的,坏了直接换新,这个应该是大名顶顶的单板机

楼主:
这台变频器在朋友的工厂里工作了好几年,一直没有出过问题,有点好奇,如此简单方案,还做能到这样稳定可靠。
这台变频器实际是在设备上工作好好的,朋友的工厂拆迁,拆完工厂的设备就丢到仓库里了,这台变频器从朋友的仓库里找出来的,可能是在拆和搬运的过程中用力过猛,把电感给摔坏了,拆之前都是工作好好的,一切正常,拿回来测试发现,有时候会重启,打开发现,是供电电感的问题,换了一个 就正常了。

网友B:
你买过伟创AC01 看看里面电路是不是更简单

网友C:
海尚350的板

楼主: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你说的这个品牌,第一次听说这个品牌,兄弟知道这个主芯片是什么型号的吗?

网友C:
这确实不知,修过一例,但未涉及到主板,没观察过

网友D:
把电感给摔坏了
所以,我绝不用这种非密封型的电感,不差那几分钱。

网友E:
小功率的变频器都是这个样的,这块板很少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