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08):
如图所示,用的FX3G-1DA-BD,单次运行正常,到了这里要多次改变目标值,D8260值一直增大,但是油缸压力却一直不变,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D8260值是多大?对应电压是多少?   0~4000对应0~10V;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里面好多指令用到D8260都正常,只有这里D8260从100多增长到400多了,油缸拉力还是不变。
4-20MA的,20MA对应2000

网友B:
先测量一下实际输出电流有没有变化

如果没有变化,就新建一个工程,就一条指令给D8260赋值,然后看看有没有变化

如果有变化就是后端的控制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时比例放大器控制比例阀,我怀疑时这个比例放大器反应太慢,模拟量板都到几百了,比例阀还没对应打开,所以油缸输出的拉力上不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时比例放大器控制比例阀,我怀疑时这个比例放大器反应太慢,模拟量板都到几百了,比例阀还没对应打开,所以油缸输出的拉力上不去

这个很好判断的,如果BD板输出的电流变大了,压力还上不去,至少可以排除PLC这部分是没问题了。

那就查比例放大器与比例阀

网友C:
测量一下控制对象的电流或电压就可以判断

网友D:
测量输出值
新建简单程序 直接送2000之类的数值看看

网友E:
既然单次正常,说明放大器与比例阀应该没问题

楼主:
测试了,模块输出基本正常。
我这个PID用的时保持性存储区,我也给他清零了,上限500,指令第一次执行输出从0开始升,第2次以后直接500开始向下降。
PID周期300MS,P设置3,各位师傅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F:
修改输出的值,用表测一下看看模块输出电流(电压)是否相应的变化,依此判断模块是否好坏!
模块判断完了,再判断是否是放大器的问题,一步一步的来,不要着急!

网友E:
引用 楼主:
里面好多指令用到D8260都正常,只有这里D8260从100多增长到400多了,油缸拉力还是不变。
4-20MA的,20MA对应2000
看来改变D8260就可以达到目的
将其他影响D8260地方掐断,只保留这一处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试了,模块输出基本正常。
我这个PID用的时保持性存储区,我也给他清零了,上限500,指令第一次执行输出从0开始升,第2次以后直接500开始向下降。
PID周期300MS,P设置3,各位师傅看看什么问题

看什么问题

是PID调节问题还是BD板输出问题还是比例阀问题

首先你的搞清楚具体问题出在那个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