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08):
在西门子PLC中,的CASE语句里面,是可以使用(定时器)的。
但定时器用完后,要配后(Reset-Timer)定时器复位指令  把定时器复位。这样(提前将ET和Q 复位清0)是为了 下次又进入  该流程步时,“此定时器”不会受(扫描周期)的影响,而直接去了其它流程,导致:定时器 不工作(看到的现象)。
扫描周期影响: 在离开流程步时,是保持里面`当前状态的`。在流程外面 将定时器触发=0 和 使用Reset-timer是有区别的。(验证结果,使用指令复位才OK)。
**有 大神 知道在~欧姆龙CASE中 怎样使用定时器吗?  它有像西门子一样有  定时器 复位指令 吗??**

网友A:
请提供你使用的欧姆龙产品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提供你使用的欧姆龙产品型号。
NⅩ1P2-1140DT  或  NJ301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西门子PLC中,的CASE语句里面,是可以使用(定时器)的。
但定时器用完后,要配后(Reset-Timer)定时器复位指令  把定时器复位。这样(提前将ET和Q 复位清0)是为了 下次又进入  该流程步时,“此定时器”不会受(扫描周期)的影响,而直接去了其它流程,导致:定时器 不工作(看到的现象)。
扫描周期影响: 在离开流程步时,是保持里面`当前状态的`。在流程外面 将定时器触发=0 和 使用Reset-timer是有区别的。(验证结果,使用指令复位才OK)。
**有 大神 知道在~欧姆龙CASE中 怎样使用定时器吗?  它有像西门子一样有  定时器 复位指令 吗??**

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复位定时器:
1、定时指令的输入为OFF。
2、重新设定定时器的设定值。

大致我认为的情况如上所述,虽然我看不懂你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