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71 7.5KW变频器

楼主(2024-06-08):
请教各位,施耐德ATV71 7.5KW变频滤波板上的元件不知是什么,代码BPC5 563K 是不是电阻
[upload=jpg]/uploadImages23/17a90ae71f625dfc5bf9b679b7225df800782500.jpg#IMG_20240608_144044.jp

楼主:
在淘*网上查到了,英国进口无感晶片电阻,56K,价格是普通贴片的几百倍。只是不知能不能用普通的直插或贴片替换

网友A:
水泥电阻替代

网友B:
用功率电阻代替即可 56K 5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