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08):
一个罐子(秤上面那个)里面加一种粘稠药剂,每次加2000g±25g。有一个可以控制的调节阀(开度从0到100),一个检重称。
现在想精准加注药剂,想到一个思路就是0g~1500g的时候把阀门开到最大也就是100,然后1500g~1900g的时候把阀门开到10,1950g的时候把阀门开到5,等待药液慢慢接近2000g的时候就关闭阀门,这种方案可靠吗?
有没有其他的方案想请教各位大佬。 实际上现场有14种粘稠度的药剂,我需要做14套配方。有人说通过时间控制,找一个经验值,我觉得靠时间不可靠。

网友A:
这样的方案可以,把需要改变调节阀的重量与开度都做到触摸屏上,然后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效率与精度都要考虑到。

为什么14种药要做14套配方,正常来说不管哪种都是以重量来控制开度的

网友B:
粘稠的也只能这样操作了,如果是液体我们都是用流量计控制,电子秤在复检重量判定OK/NG

网友C:
为精度高一点,你的思路也可以的。不过有个疑问,你们的粘合剂密度是一样吗?如果一样就没有做14个配方,反之亦然。

网友D:
可以参照“牙膏、洗发液”之类的生产工艺流程吗?

网友E:
高粘度的物质实际上不用在意阀门开度,你阀门开度百分之十都不一定流出来

网友F:
控制阀下方最好不要再有管道,从控制阀出来的物料直接进入计量罐体。否则控制阀下方残存的物料会影响计量精度

网友G:
这个速度估计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速度估计慢。
]
感谢您的回复,想请教一下还有没有更合理的建议谢谢

网友H:
也可以用两个普通阀,一个大一个小。
开始的时候两个阀一起打开,接近设定值的时候关闭大阀,到达设定值的时候关闭小阀。
因为管道残留、关阀时间、药液滞空等等的影响,秤斗里的药量肯定要超。
这时候引入一个提前量,小阀到达这个提前量的时候就关闭(提前量就是上面超出来的量)。
这套流程走完还是很准的,速度还快,设备还便宜(比用一个比例阀便宜)。
我接触到的设备基本都是这么玩的。

网友I:
可以的,你的输送是怎么输送的,接近值时电机速度也要降低,不然输送量不变,开口阀门变小,上面压力会很大,保持每次里面压力恒定,稳定,这样每次输送的值才会稳定,压力不稳则每次输送精度不准

网友E:
高粘度的物料估计你要配套物料泵或挤出机,也可以通过控制泵或挤出机来完成,而不一定是控制阀门
具体看你的粘度,粘度大于10000的,基本都要通过泵或挤出方式,粘度在2000以下的可以考虑控制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