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车的大车限位接开点还是闭点

楼主(2024-06-09):
机械限位的话,我记得是闭点呢?

网友A:
保险起见,用常闭

网友B:
如果是串在接大车接触器正反转互锁线圈的,用常闭点。
楼主的这个是激光测距型。
其实要判断是用常闭还是常开,也很简单。
大车打到1档时,短接和断开限位器触点就知道了。

网友C:
常闭,至少可以防止万一线路断了

网友D:
机械限位,使用常闭是常规思维,但你现在使用的是光电开关,而且是E3JK-R类产品
就要使用常开点,而且要设置“亮通”模式
在“亮通”模式下,光路通过反光板回到光电开关,使常开点闭合,一旦有物体遮挡光线,闭合的开点就打开了
意外情况,线断,不管是触点线路还是供电线路,这个常开点链路都会断开。
通过时序图,你可以看看几种可能的组合,是不是应该用开点

网友D:
你用的这二个E3JK-R4M1是不是符合上边说的时序图,还请查看其资料
此E3JK非彼E3JK

网友E:
一直用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械限位,使用常闭是常规思维,但你现在使用的是光电开关,而且是E3JK-R类产品
就要使用常开点,而且要设置“亮通”模式
在“亮通”模式下,光路通过反光板回到光电开关,使常开点闭合,一旦有物体遮挡光线,闭合的开点就打开了
意外情况,线断,不管是触点线路还是供电线路,这个常开点链路都会断开。
通过时序图,你可以看看几种可能的组合,是不是应该用开点
确实接的常开。
前半个过程和您说的一样,经过反光板,灯亮,能工作。
但是,接近限位时,灯为什么熄灭了(为什么不是依然通过反光板接通呢?)毕竟只是接近了,中间没有任何遮挡。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确实接的常开。
前半个过程和您说的一样,经过反光板,灯亮,能工作。
但是,接近限位时,灯为什么熄灭了(为什么不是依然通过反光板接通呢?)毕竟只是接近了,中间没有任何遮挡。
灯熄灭是因为接收到的反射光不够量,它认为光路上有遮挡物。
你把遮挡物再后撤一点,灯是不是又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确实接的常开。
前半个过程和您说的一样,经过反光板,灯亮,能工作。
但是,接近限位时,灯为什么熄灭了(为什么不是依然通过反光板接通呢?)毕竟只是接近了,中间没有任何遮挡。
灯熄灭是因为接收到的反射光不够量,它认为光路上有遮挡物。
你把遮挡物再后撤一点,灯是不是又亮了?
不是,离着远一直亮,快到硬限位时灯灭(此时可以条件灵敏度,也就是指感应距离)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确实接的常开。
前半个过程和您说的一样,经过反光板,灯亮,能工作。
但是,接近限位时,灯为什么熄灭了(为什么不是依然通过反光板接通呢?)毕竟只是接近了,中间没有任何遮挡。
灯熄灭是因为接收到的反射光不够量,它认为光路上有遮挡物。
你把遮挡物再后撤一点,灯是不是又亮了?
不是,离着远一直亮,快到硬限位时灯灭(此时可以条件灵敏度,也就是指感应距离)

你是使用2的工作方式?

网友F:
肯定是要用常闭的。不然安全没有保证的!!

网友G:
常开常闭主要看程序怎么写的

网友C:
确实接的常开。
前半个过程和您说的一样,经过反光板,灯亮,能工作。
但是,接近限位时,灯为什么熄灭了(为什么不是依然通过反光板接通呢?)毕竟只是接近了,中间没有任何遮挡。

有没有可能是天车过来时,把安装光电开关或者反光板的位置压变形了,也有可能是安装位置松动,天车过来震动,造成光点对不上

个人觉得如果没有遮挡物,那就重点检查安装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肯定是要用常闭的。不然安全没有保证的!!
使用这种光电开关使用常闭才有安全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确实接的常开。
前半个过程和您说的一样,经过反光板,灯亮,能工作。
但是,接近限位时,灯为什么熄灭了(为什么不是依然通过反光板接通呢?)毕竟只是接近了,中间没有任何遮挡。
灯熄灭是因为接收到的反射光不够量,它认为光路上有遮挡物。
你把遮挡物再后撤一点,灯是不是又亮了?
不是,离着远一直亮,快到硬限位时灯灭(此时可以条件灵敏度,也就是指感应距离)

你是使用2的工作方式?
对,是第二种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接的常开。
前半个过程和您说的一样,经过反光板,灯亮,能工作。
但是,接近限位时,灯为什么熄灭了(为什么不是依然通过反光板接通呢?)毕竟只是接近了,中间没有任何遮挡。

有没有可能是天车过来时,把安装光电开关或者反光板的位置压变形了,也有可能是安装位置松动,天车过来震动,造成光点对不上

个人觉得如果没有遮挡物,那就重点检查安装
还有将近一米才到硬限位,所以根本碰不上反光板

网友D:
回复 楼主:
错误的使用方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接的常开。
前半个过程和您说的一样,经过反光板,灯亮,能工作。
但是,接近限位时,灯为什么熄灭了(为什么不是依然通过反光板接通呢?)毕竟只是接近了,中间没有任何遮挡。

有没有可能是天车过来时,把安装光电开关或者反光板的位置压变形了,也有可能是安装位置松动,天车过来震动,造成光点对不上

个人觉得如果没有遮挡物,那就重点检查安装
还有将近一米才到硬限位,所以根本碰不上反光板

是不是距离没有调好,看你的型号是4米距离的,不知最小能调到多少?

还有如果是第2种方式,用行程开关更合适,有那种加长杆的行程开关

网友H:
反光板位置接近了,反射的光亮不足以使光电动作。,这种传感器有个距离范围,超过范围不输出,有些品牌是这样的

网友I:
同意18楼的观点,正确的使用方法是第一种,而不是靠第二种,这种光电开关在第一种方法有遮挡物时,继电器会动作,第二种特别是天车这种慢速在光电距离临界点会频繁动作,这里还涉及到一个问题,这种是红外光电开关,尽量使用在一些封闭黑暗的场合,我以前都是看到封闭式的设备上使用,敞开式容易被光干扰,

网友J:
把光电的模式拔一下,输出逻辑就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