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复制到另一台电脑,为什么有的PLC没有数据?

楼主(2024-06-09):
WINCC项目从一台复制到另一台电脑运行,已经修改过PG/PC,为什么有几个PLC通讯失败?求指点

网友A:
老版本的wincc有个项目复制器,通过这个复制成功率高些,现在的版本不知道是否还有这个功能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版本的wincc有个项目复制器,通过这个复制成功率高些,现在的版本不知道是否还有这个功能没了。
有复制器,但是复制过去自动删除了

网友B:
1。本机IP地址和端口设置
2。如果是TIA平台和7.5 sp2以上版本,注意tia plc的固件。是否采用了安全通讯

网友C:
复制到目标电脑是不是和原来的配置一样?不一样就会出现很多古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本机IP地址和端口设置
2。如果是TIA平台和7.5 sp2以上版本,注意tia plc的固件。是否采用了安全通讯
都是7.5 sp1,而且两台设置一样

网友B:
plc的连接数受限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