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10):
1200的项目,需要2路AD,远距离肯定用4-20ma,0-10V干扰怕受不了。

单独配置AD模块不便宜,本地自带2路AI,但是。。他是0-10V的规格,还不能改。。。

原理是并联一个500欧的电阻,把电流转换成电压,(不考虑PLC Ai端子吸收的电流,应该很小,忽略不计).PS:可以找2个1K的并联,功率很小,

P=I*I*R。自己算,

接线图,

程序图:(增加了一个补偿值,方便上位机简单修改)

实际运行效果:变送器是11.0块钱买的 4-20ma,0-150°,PT100。

效果嘛,手捏着会变化,打火机烧也能到100+。

楼主:
推荐一款模拟量测试的东东,测试PLC 模拟量挺方便的,买了几年了,调试的时候挺方便的。几十块,也不贵

例如上面2V,为啥我知道是5400呢,因为。。我设置成4MA输出看到的值,取的整

网友A:
谢谢分享.不过...
楼主,我一般用250欧姆电阻.两个原因,1通用4-20ma负载,精度要高点;2负载500欧姆可能比较危险,有的变送器(恒流源原理)带不动.
楼主,第二个东东,建议买贵一点的,比如千元以上, 它是个标定信号发生器. 拿哪能被甲方爸爸认可,每年去计量认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不过...
楼主,我一般用250欧姆电阻.两个原因,1通用4-20ma负载,精度要高点;2负载500欧姆可能比较危险,有的变送器(恒流源原理)带不动.
楼主,第二个东东,建议买贵一点的,比如千元以上, 它是个标定信号发生器. 拿哪能被甲方爸爸认可,每年去计量认证.

谢谢提醒,250欧的电阻买了2次,都是发的247.。。。一问就是说差不多,几块钱,懒得取撕逼。。

不过可以弄4个1K的并联。

信号发生器嘛。。我兼职,无非想看看PLC内部之际AI值,家里有个可调电源,3位数的,精度还可以,1K多买的,试验台没装DC24V电源,不然用它的输出调试了

网友B:
补偿值-2.5是不是太小了?

10v对应150℃,0v对应0℃(AD线性)
2v就应该对应30℃
补偿值就是-30

可能系数计算方法不一样
这样的控制,
我才用 X=ak+b
a-采集数据,
k=(150-0)/ (27648-0) 温度变化范围/采集数据变化范围
b=2*(150-0)/(10-0)=30

按照您提供的计算思路,这个系数是变化的-可能有认知错误

---在理解消化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偿值-2.5是不是太小了?

10v对应150℃,0v对应0℃(AD线性)
2v就应该对应30℃
补偿值就是-30

可能系数计算方法不一样
这样的控制,
我才用 X=ak+b
a-采集数据,
k=(150-0)/ (27648-0) 温度变化范围/采集数据变化范围
b=2*(150-0)/(10-0)=30

按照您提供的计算思路,这个系数是变化的-可能有认知错误

---在理解消化中

这个公式是我抄博图的
我用信号发生器也实际测试过4ma-20ma,对的上工程值(0~150度)

补偿值是因为之前线没接好,温度偏高一点点(PT100),后来拆装了接线,压紧就正常了。现场也有这种情况,工程值有偏差,上位机直接可以修正一下,懒得去调整变送器。

网友B:
从帖子看,2v对应的5400是测得,这个补充值也是测的?

单从上传的这2个文件恐怕看不出所以,需要再结合“标准”“缩放”指令结合着看
比如OUT=.....  是看不懂的

网友B:
系数K=(AI读取值-内部低值)/(内部高值-内部低值)   ~可理解为数值所在X轴比例?
用数值代入 K=(AI-5400)/(27648-5400)

实际值Y=系数K*(工程最大值-工程最小值)+工程最小值+补偿值
 用数值代入Y=K*(150-0)+0+b
 Y=(AI-5400)/(27648-5400) *(150-0)+0+b
 Y=(AI-5400)*(150-0)/(27648-5400)+0+b
 Y=AI*(150-0)/(27648-5400)+【-5400*(150-0)/(27648-5400)+0+b】

OK 推演到此与X=ak+b是不是神似

网友C:
也可以用一个几十元的0-10v变4-20m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数K=(AI读取值-内部低值)/(内部高值-内部低值)   ~可理解为数值所在X轴比例?
用数值代入 K=(AI-5400)/(27648-5400)

实际值Y=系数K*(工程最大值-工程最小值)+工程最小值+补偿值
 用数值代入Y=K*(150-0)+0+b
 Y=(AI-5400)/(27648-5400) *(150-0)+0+b
 Y=(AI-5400)*(150-0)/(27648-5400)+0+b
 Y=AI*(150-0)/(27648-5400)+【-5400*(150-0)/(27648-5400)+0+b】

OK 推演到此与X=ak+b是不是神似

最后能换算成工程量就OK,过程都一样的,

网友D:
你这个PLC模块没有电流输入端口吗?

网友E:
我一般直接用隔离变送器解决,简单粗暴安全表情,,看你这个信号发生器需要直流24V供电?感觉买充电款的更方便检修维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PLC模块没有电流输入端口吗?

1200 CPU本地自带的,只能0-10V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一般直接用隔离变送器解决,简单粗暴安全表情,,看你这个信号发生器需要直流24V供电?感觉买充电款的更方便检修维护

可以充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