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11):
只能是IB1152  QB1152开始这些地址?
VB这些地址都不行?

网友A:
要不它起个名字叫智能“IO”设备呢。想用V区也行,写个程序自己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它起个名字叫智能“IO”设备呢。想用V区也行,写个程序自己转换。
这也不算智能了

网友A:
Smart 200做智能IO设备,编程太麻烦了,我用了一次就够了。
我是把通讯,模拟量转换等等的操作放在了Smart200里,结果传送到QB1152
IB1152和QB1152开始的地址传送到1500里以后还有对应的IB和QB地址。
在1500里这些地址还得参与程序,又衍生出来一堆地址。
编程的时候,点位表、Smart200中的物理IO地址、Smart200中的通讯IO地址、1500中的通讯IO地址、1500中的程序地址……这么一堆地址得对应起来,搞起来那叫一个痛苦。

楼主:
客户非要读取几十个数据
本来是计划通过云端的
结果他们现场不上外网,只能局域网通过profinet来读取。

网友B:
IO区那么大,随便用啊,都是存储区

楼主:
MOV VB2300  IB1152  好像是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