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11):
通过kepserver 将smart plc和 wincc连接,可以连接多少台smart plc?

网友A:
wincc应该可以直接连plc, 为啥通过kepserve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ncc应该可以直接连plc, 为啥通过kepserver?
wincc不能直接连接SMART20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ncc应该可以直接连plc, 为啥通过kepserver?
wincc不能直接连接SMART200
modbus应该支持,wincc也有modbus协议支持.
kepserver应该不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ncc应该可以直接连plc, 为啥通过kepserver?
wincc不能直接连接SMART200
modbus应该支持,wincc也有modbus协议支持.
kepserver应该不便宜.
modbus 仅支持modbus tc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