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11):
三菱触摸屏可以使用系统信息功能控制PLC中的数据寄存器,proface触摸屏软件我研究了好久,没有找到这样的功能,请教proface有吗?谢谢!

网友A:
具体需要什么功能,举例说明

网友B:
这个功能具体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需要什么功能,举例说明
比如三菱触摸屏软件环境设置下拉菜单中的系统信息功能2-1,勾选使用D2,当触摸屏中的数据输入框输入数据出现弹出键盘,此时D2值显示2058或其它数字2074,当输入完数字,弹出键盘关闭时,D2的值显示26或10等数字,我需要这样的功能来触发如软元件M51的ON及OFF
现在用的是proface的屏,没有找到像三菱触摸屏那样的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需要什么功能,举例说明
比如三菱触摸屏软件环境设置下拉菜单中的系统信息功能2-1,勾选使用D2,当触摸屏中的数据输入框输入数据出现弹出键盘,此时D2值显示2058或其它数字2074,当输入完数字,弹出键盘关闭时,D2的值显示26或10等数字,我需要这样的功能来触发如软元件M51的ON及OFF
现在用的是proface的屏,没有找到像三菱触摸屏那样的功能

我看了3遍,更迷糊了。
你这么执着这个功能,我猜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需要什么功能,举例说明
比如三菱触摸屏软件环境设置下拉菜单中的系统信息功能2-1,勾选使用D2,当触摸屏中的数据输入框输入数据出现弹出键盘,此时D2值显示2058或其它数字2074,当输入完数字,弹出键盘关闭时,D2的值显示26或10等数字,我需要这样的功能来触发如软元件M51的ON及OFF
现在用的是proface的屏,没有找到像三菱触摸屏那样的功能

我看了3遍,更迷糊了。
你这么执着这个功能,我猜很好用
触摸屏要使用约50组参数,且屏尺寸4吋左右。
当目前使用的是第0组参数,我设置时将D70的参数保存到D130中,所以这里需用用一个开关打开执行传送保存功能,
当不设置参数时开关关闭,将D130的参数传送到D70,
同样,设置第1组参数时D71传送到D131中保存,以此类推。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用PLC程序做一下不一样呀,用一个变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LC程序做一下不一样呀,用一个变址
PLC程序里写的就是变址啊,问过proface的技术支持,说触摸屏里要写D脚本。
三菱的屏不需要写脚本就可以实现,偏偏手头的是proface的屏,而我不会写脚本,看了一些视频教程,理解不了,水平有限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需要什么功能,举例说明
比如三菱触摸屏软件环境设置下拉菜单中的系统信息功能2-1,勾选使用D2,当触摸屏中的数据输入框输入数据出现弹出键盘,此时D2值显示2058或其它数字2074,当输入完数字,弹出键盘关闭时,D2的值显示26或10等数字,我需要这样的功能来触发如软元件M51的ON及OFF
现在用的是proface的屏,没有找到像三菱触摸屏那样的功能

我看了3遍,更迷糊了。
你这么执着这个功能,我猜很好用
触摸屏要使用约50组参数,且屏尺寸4吋左右。
当目前使用的是第0组参数,我设置时将D70的参数保存到D130中,所以这里需用用一个开关打开执行传送保存功能,
当不设置参数时开关关闭,将D130的参数传送到D70,
同样,设置第1组参数时D71传送到D131中保存,以此类推。

这不就是一个很普通的配方功能吗?大部份触摸屏都支持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配方我都是用PLC程序做的,方便,要是触摸屏坏了也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