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12):
PLC输出4-20ma控制一个调节阀,PLC在防爆间外,阀门在防爆间里面,防爆环境。    我想问我这个PLC输出的4-20ma信号有必要加防爆输出隔离栅吗?    之前只用过输入的。

网友A:
阀门在那边,阀门防爆就好了,电缆要用特殊的;PLC在哪里,就根据哪个分区的性质来定就好了

网友B:
看这个,应该要加

网友C:
这个取决于你的阀门是什么防爆型式, 你的防爆区(危险区)是什么级别.
如果阀门是本安的, 那需要安全栅, 安全栅一端是蓝色的, 需要配本安线缆(蓝色外皮,目前我没发现国内有谁家认证的). 另外本安电缆的敷设要离开其它电缆.
如果阀门是隔爆的或其它型式的, 可以不用安全栅或者隔离栅, 如果这时为了PLC输出安全, 可以配隔离栅或防浪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