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12):
汇川MD320NT355G变频器,负载是螺杆空压机250千瓦4极,去年6月份电动机烧毁,我们维修之后4月份又烧毁了,装机之后启动报ERR02加速过电流,拆电机空载可以启动,
今天我们去现场测了一下变频器,
IGBT下三臂二极管管压降283

IGBT上三臂二极管管压降279

直流母线继电器正常吸合,直流母线电压560

霍尔传感器±15电源电压正常,输出0伏

在线测三相输出波形无毛刺
以上数据都是正常的

但是空载电压35hz,326伏,偏高

问题出在哪呢?

电动机之前在修理厂用132千瓦英威腾变频器空载运行过,空载电流75

楼主:
50hz空载电压496伏正常吗?英格索兰说这是空压机专用变频器,电压40hz就应该在400伏,听得我一头雾水没办法理解

网友A:
加速过电流,实测电机电机多大?变频器显示电流多大?加速时间过短?

网友B:
电机的空载电流75就有点偏大了
虽然偏大,但可以使用,前提是使用前变频要对电机识别一次
变频电机烧掉也是很正常的事,这个烧的过程甚至发生在轻载的时候,有时候解释不了,但是这个牌子就是这个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B:
科学的尽头难道是...玄学?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动机250千瓦,额定电流444A

网友A:
回复 楼主:
启动时,实测电流多大、变频器显示多大?

网友C:
实际电流,显示电流!还有你那电机烧了又烧,变频器重新自学习过没有!那么大电机在空压机上拆卸是相当费力的,过程中有没有把电缆搞破损?安装也费劲,重新安装轴有没有对称?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中没问题,电缆是好的

网友B:
你要维修后的电机耐用,电机的线圈的漆包线等级要提高一个等级

网友C:
启动就报?你可以自学习一下,能通过自学习,说明变频器和电机都没问题,那就是负载问题!不通过只能是变频器问题了!

网友D:
你把问题复杂化了。用钳形表量电机工作电流,超过电机的额定电流就是电机负载有问题。跟变频器有什么关系

楼主:
主要是这台机器英格索兰售后把这不让动,昨天去了现场,看到他们把电动机6根电缆首尾段接错了,唉

网友B:
电机的线圈的首尾接错的话,变频器的自学习过程过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