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12):
个人经验:wincc制作曲线模板
工业现场上位机 wincc,需要做很多的趋势面板,是否考虑是做一个
模板,然后全部利用脚本进行切换呢?答案是可以的,下面我将演示
具体的做法。

html>
<head><title>413 Request Entity Too Large</title></head>
<body>
<h1>413 Request Entity Too Large</h1>
<hr>nginx/1.25.0
</body>
</html>
<!-- a padding to disable MSIE and Chrome friendly error page -->
<!-- a padding to disable MSIE and Chrome friendly error page -->
<!-- a padding to disable MSIE and Chrome friendly error page -->
<!-- a padding to disable MSIE and Chrome friendly error page -->
<!-- a padding to disable MSIE and Chrome friendly error page -->
<!-- a padding to disable MSIE and Chrome friendly error page -->

网友A:
个人感觉吧,既然都是收费的上位机了,干嘛还要自己写脚本。鼠标点点点就OK了。

麻烦一点干嘛不用C#之类的自己写?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有推荐的上位机软件么?我也感觉WinCC太麻烦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推荐的上位机软件么?我也感觉WinCC太麻烦了。

之前用过力控,轻量脚本基本上可以实现很多功能,但是麻烦一些的还是要写脚本。。

看工程需求。

免费的PCHMI,不知道现在更新到什么情况了,这个感觉最好,不需要后台,直接生成EXE运行文件,也么有破解之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