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子图表

楼主(2024-06-13):
自动生成端子图表时,一个端子图表就是一页很浪费纸张,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多个端子图自动生成在一页?

网友A:
你试试这个,我按照教学视频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样的,我现在是自动生成时每页只生成一个端子排,我想要一页自动生成时可生成多页的端子排在一起。应该是设置功能的问题

网友B:
先新建一个图形图纸,再生成端子图表,在放置那里把页换成手动放置就可以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是,需要手动放置,自动生成的是每页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手动放置我试过。我想设置成自动放置看行不行,这样可以做成模板,,下次画图的时候就拿来用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手动放置我试过,想看一下能不能自动生成

网友C:
回复 楼主:
新建端子图表的时候选择手动放置不要选择页,还有一点就是端子图表的格式要改改,不然会特别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