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压系统问题

楼主(2024-06-13):
一台液压系统,三层液压叠合在一起,第一层是电磁阀,第三层是调节流量的旋钮,第二层是什么呢?另外加上蓄能器后,液压油缸的速度非常快,调节流量无法使油缸变慢,几乎没作用。是是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
箭头位置的阀体是干啥的?

网友A:
应该是液控单向阀,可以看看铭牌型号

网友B:
速度可以调油压,也可以调进液压缸前的流量阀,总会有适合你的调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液控单向阀,可以看看铭牌型号
没有名牌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液控单向阀,可以看看铭牌型号
没有名牌呢
那应该是掉了,肯定会有铭牌的。这个常规配置应该就是液控单向阀,用来锁缸的。至于调节节流阀没反应,调到最大与最小对比一下看看有没有区别,如果还是没有变化,把储能器不装再试试。再不行那有可能是坏了。

网友B:
储能器坏的话会一直加压的,这个比较好判断

网友C:
有可能是溢流阀,没有铭牌可以拆开阀芯拿出来看,液压元件不脆弱的,随便拆

网友D:
一般情况下,储能器是保压作用。第二个阀从设计作用看,应该是起安全作用的,没有铭牌也不能准确确认。

网友A:
应该跟这个差不多

网友E:
从图片上看第②层中间层左右两边各有调节手柄,一般常规属于控制元件_换向阀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从图片上看第②层中间层左右两边各有调节手柄,一般常规属于控制元件_换向阀
看楼主一楼的图片,箭头指向的那个只有一个大螺丝而已

网友F:
第二层是直动式溢流阀。
加储能器后,压力会达到系统峰值,当系统压力有波动时,就要装一个储能器了。
为了使系统稳定,储能器只能装在你所发出来的图片的油路之前。如果装在图片系统之后,系统无法调速。
一般装储能器都是要求速度很快的系统才会用。

网友G:
单向阀,防止泄压回流,用在液压缸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