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13):
本人所处行业是电子元件产品的测试,行业对整体的产能有较高的影响,现在有一个程序同时对12个元件产品的性能进行了12个相同条件判定移位处理,就中间涉及到寄存器和中间继电器不同,程序写法完全相同,触发移位的条件也相同,但因为PLC扫描是从上往下从左往右进行扫描,故此12段移位的程序会对整体产能有很大影响,有没什么办法类似上位机那样把这12段移位的程序进行多线程同时进行处理。不进行这段移位程序我单马达动作加仪表的触发总产能有1200K/H,只要把这段移位加进去产能就会降低到840K/H

楼主:
单独一个移位判定的步数为1700步,12个轨道就是2W步

网友A:
实际上两万步不算大,何况优化后估计会少很多,除非你的PLC非常古董才会有影响

楼主:
PLC是FX5UC的,这PLC应该不算慢了,我这马达的动作时间就只有14ms,这个我通过马达的软件抓过波形稳定的14ms,测试仪表是2个仪表,一个仪表管6个产品都是同时触发,仪表说明书写明了单个产品触发到给出结果就只有2.3ms,故6个产品就只有13.8ms算上我马达的时间14ms,我一个周期就只有30ms,单轨最大产能为120K/H,12个最大产能为1440K,实际情况是不加移位的判定我一个周期为36ms,算上移位后我产能就加大为51ms了

楼主:
我对仪表单独写过程序测试,验证过单产品的触发到结果和说明书上写的2.3ms没多大产别,基本稳定在2.3ms-2.5ms,但发现过如果程序写了incp_u类似的计数就把周期加长

网友B:
采用多CPU系统才能实现同时,小型PLC就不用多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没什么推荐的型号,这个真没研究过

楼主:
行业对轴的要求不多一般就是1-2个轴,但对IO要求很多大概输入输出300个点位,程序写法涉及大量相同条件的移位及数据计算

网友C:
既然扫描时间这么大影响,只能尽量减少步数,或者考虑多用一个PLC来处理

网友D:
无解的,除非优化程序算法。三菱PLC没有多线程的概念,其次按照你的描述,现在相当于类似的程序写了12次,即使通过变址等方式封装了,执行也不过是从内联变成了调用,程序短了执行事件未必缩短

网友E:
就单个元件的检测,能胜任吗?~可以就多上几台PLC
12个相同条件判定移位处理~是要给不同测试条件测出对应数据吗?
考虑过PLC的IO响应吗?别只盯着扫描周期,测试条件的变化,要给继电器反应时间~查一下PLC的继电器动作时间,遇到可能的打架情况还要给出空场时间。

你这个应该可以通过增加测试设备解决产能问题
与我30多年前遇到的应该不同~它在测试条件转换时间上也有严格要求~电子管参数传送,最后还是继续使用苏联提供的机器

楼主:
查了下资料,估计是指令的运算时间不够引起的,准备换成R系列的PLC,另外求一份R系列定位模块RD75D2的缓存器地址,找了一下只找到RD77系列简单运动模块的地址,RD75D2的缓存器地址没找到,请有这个地址的麻烦发一份。谢谢

网友F:
看到这帖子真是高兴!

网友G:
试试将输入输出直接刷新,节省指令处理时间!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试试将输入输出直接刷新,节省指令处理时间!
对于使用继电器输出的PLC意义不大,因为继电器动作要求10ms,最小on15ms,off15ms
+10

楼主:
感谢大家的指定,继电器输出的时间不够的,我们都是用的晶体管,第一次知道原来内部指定的处理时间会对外部有那么大影响,原来从没留意过这个,后面选型会留意指令的处理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