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5U ST语句请教

楼主(2024-06-14):
在三菱5U ST语句中@D0这类如何表达32位数据。例如:D0:D:=D10+@D20,等式右边D10,@D20该如何书写。

网友A:
都用ST了,推荐自建变量标签吧

网友B:
变址吗?

ST直接用数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三菱5U ST语句中@D0这类如何表达32位数据。例如:D0:D:=D10+@D20,等式右边D10,@D20该如何书写。
DMOVP(1,@D20,D30);
D0:D:=D10:D+D30:D;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三菱5U ST语句中@D0这类如何表达32位数据。例如:D0:D:=D10+@D20,等式右边D10,@D20该如何书写。
DMOVP(1,@D20,D30);
D0:D:=D10:D+D30:D;

谢谢!!!

网友D:
用这种文本语言应该忘记“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