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14):
可以理解为一类东西吗?
 以前用过隔离栅就是AI信号不稳定的时候加个隔离栅就稳定了。现在做防爆行业  需要安全栅,还有隔离安全栅,是一类东西吗?

网友A:
要是仔细分别的话, 不是一个东西.
首先说安全栅, 它一般分隔离型和齐纳型. 它的主要作用是限制到现场仪表的能量, 避免电能点燃可燃气体.
隔离栅可以是简单的信号隔离放大, 也许是阻抗的原因, 也许可以加入滤波什么的. 就是所谓稳定.
还有一个是防雷(浪涌)端子, 这种端子有点类似齐纳栅.
安全栅必须经过防爆认证.

网友B:
顺手问个事,各位在不需要防爆环境下,加不加AI隔离器?

4-20ma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顺手问个事,各位在不需要防爆环境下,加不加AI隔离器?

4-20ma
不加, 都是先端子,后直接上卡. 成本和空间敏感. 另外我们信得过现在的模块卡的抗造能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顺手问个事,各位在不需要防爆环境下,加不加AI隔离器?

4-20ma
不加, 都是先端子,后直接上卡. 成本和空间敏感. 另外我们信得过现在的模块卡的抗造能力.

好的,谢谢,

目前变送器4-20MA进PLC,中间有双绞屏蔽电缆,主柜有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