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15):
为什么一启用仿真软件电脑就卡顿,然后把PLC和仿真分开用CPU,但是过一会又变成了同一个CPU,是因为没有安装好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哪个型号的PLC,软件又是哪个

网友B:
因为你是使用同一台电脑,软件
试试开启2个软件。一个模拟,另一个链接电脑~差开com

网友C:
你直接说你用的是哪个软件

网友D:
这么说太笼统了,电脑配置,仿真软件,未知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