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广数DAP03电源故障维修

楼主(2024-06-15):
电源芯片坏2813D-4更换后电源不工作,8脚只有3.8v,怀疑芯片问题又换了一个还是一样的。查手册2813-0.1.2.4都是5v他们的启动电压不同,我最后外加电源12.5v电压8脚还是3.8v是不是芯片有问题呀?哪位师傅有r9,c99,c89参数吗?电路的Rt是22k电阻,该机的Ct电容c99该是多大电容?烦请师傅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除了电源芯片引脚都短路了电阻r9是输出脚6脚到K1317的G脚原机烧坏看着像10R的我换了个16R其他测量没有发现问题,Ct表测1.3nf电源脚电压跳变,现在换成2.2nf电源8脚基准只有3.8v

楼主:
现在芯片ucc2813D-4各脚电压如下:1脚4.5v,2脚0v,3脚0.7v,4脚1.7v,5脚gnd,6脚0v,7脚10.8V,8脚3.6v。师傅们给我看看,谢谢!

网友A:
8脚3.6v? 3脚0.7v?建议查下3脚电路,看看有什么元件相连,连向何处
另8脚有什么元件相连,连向何处
就几个元件,为什么不把原理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8脚3.6v? 3脚0.7v?建议查下3脚电路,看看有什么元件相连,连向何处
另8脚有什么元件相连,连向何处
就几个元件,为什么不把原理画出来
谢谢您的帮助。故障已经修复,重新买的芯片,换上后把c99也换成原来的1nf。最后测8脚基准却是2.7v。下载的2813-4手册说的基准是5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