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16):
最近调试一台机器,发现有一个脉冲轴定位老是不对,检查细分,与模组螺距,都是对的,后来我发现每次回完原点后,走绝对定位的时候,他会先走一个负数,再走到定位位置,搞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走负数,检查轴设置,都是对的。搞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我是那里设置错了,我用的是那个高速io定位模块

楼主:
找到问题了,我回原没有用DDSZR指令,我用的是自己写的回原,用DMOV指令清除当前位置值。看了手册,清除特殊寄存器,用用专门的指令DHCMO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我回原没有用DDSZR指令,我用的是自己写的回原,用DMOV指令清除当前位置值。看了手册,清除特殊寄存器,用用专门的指令DHCMOV。

原来是程序问题。
为什么其他轴没问题呢?

网友B:
这些细节确是容易忽略的,楼主也是有心人,能尽快找到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他轴都是总线轴,故计不少人从3U到5U都踩过这个坑!

网友C:
第一次用5u时也遇到过

网友D:
主要3U回原点指令太难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