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7.4串口通信

楼主(2024-06-16):
WinCC7.4串口modbus rtu通信怎么玩,试了几次发文本可以,发monbus报文不行

网友A:
就是怎么发文本行, 你怎么配置的. 比如来点图片.
wincc先配置modbus的驱动, 然后就可以了.

网友B:
modbus rtu 协议需要加上crc

楼主:
按照西门子官网给的脚本,发送时USB串口转换器灯可以亮,我试着发Modbus报文灯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