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17):
200smart写了一个高速计数器,用24V增量式编码器脉冲数做了一个限位。可是发现在A点复位清零后运行到B点返回A点的时候脉冲数会增加。编码器到PLC距离70米屏蔽线。请问下各位大神是怎么回事?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A:
应该是干扰,信号线用双层屏蔽的 做好接地

网友B:
很正常的现象
如果A-B,B-A脉冲数次偏差固定,恭喜你遇到个好机械
如果每次数值都 随机很大,先找机械算账
自己在程序中解决

网友C:
和你的信号线没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