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17):
按照图纸接线,但是通讯还是报错

网友A:
推荐个便宜点的,比较靠谱些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摩沙的不便宜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摩沙的不便宜啊

这个价格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自己焊线,有没有接线图纸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己焊线,有没有接线图纸呢

这个里面是有电路的,不是简单的焊线就行

其实你用转换模块也可以,看你的图纸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你要考虑圆形插头引脚号的方向,到底是从哪边看,这个不能错

还有232那边的2、3脚也要对

这个一定要认真仔细去做,错一条都不行,

如果你有时间精力就去慢慢试,否则一包烟钱就完全解决了

网友C:
422: 圆1,2,4,7对方2,1,3,4.
dtech,5,6可以供电试试.232那端直接插电脑上串口9D. 这种转接不另外供电的话,可能会需要232的其它线供电. 而且也许需要其它线通讯, 不仅仅是2,3,5三根线.

网友D:
串口的SC09
最简单的自己加两个电阻
偶尔烧通讯口也是可能的。

网友E:
三菱编程口物理层是RS422,要转换为RS232,不是简单焊接就可以完事的,花10几块钱买一根SC09电缆即可把编程口的RS422转换为RS232。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最终解决问题的方法SC-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