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17):
卷轴由两个电机驱动,需要对变频器进行同步控制,请教一下有经验的大神,1怎样设制两台变频器的时钟同步?2.怎样设置速度环?3.怎样通信设置,保证两台变频器之间可以进行信息交互?

网友A:
卷板机没必要用两个电机
你一定要用两个电机同步,你可以考虑用脉冲控制两个电机,这样基本同步

楼主:
能祥细一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祥细一点吗?

首先你的自己说详细

最好画个示意图,展示机械部分是怎样连接的,是同轴刚性还是一前一后?

电机是多大的?

变频器是什么型号?

目前是选型还是配件都已经买好了?

以现在的技术解决这个方案是没问题的,如果你想要了解具体怎样去操作,

最好直接打变频器的技术支持电话,他们会告诉你的,如果量大甚至会上门帮你调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先设定两台电机的运行模式,主机速度模式,从机转矩模式;
2、将主机的转矩输出值给到从机。

网友D:
放卷调节系统速度,通过输出把信号给收卷,收卷采用转矩模式,收卷设定系统张力。这是最简单的收放卷系统,现在的变频器有内置的收放卷功能参数,你可以直接买这种变频器,按照说明书设定对应参数即可运行。

网友E:
就是主/从控制吧。 ABB ACS880 标配机就能实现,用标配的485做通讯就行了。

网友F:
大咖大大的

网友G:
变频器有没有转矩控制模式?印象中没有

网友A:
回楼上话
变频器是可以有转矩控制模式的,汇川330,正弦等国产牌子,三菱部分型号也可以,但不如汇川330

网友H:
用同步器可以达到同步.

网友I:
记得以前见过台达的有款变频器可以,不需要PLC、触摸屏控制。单纯就两台电机变频器链接,其中一台加速,另一台也加速,一台减速另一台也减速,怎么接线的以记不得了。是在纸盒糊盒机上用的,是否是同步就不知道了。

网友J:
理论上是可以,放卷变频器在低速是转矩控制比较费力,容易报过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