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时间继电器m/s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4-06-17):
双定时时间继电器,是不是前面是50分钟,后面是00秒。
循环延时

网友A:
客服睡觉了,明天才有手册。
有时候淘宝还更靠谱一些,哈哈,找资料有时候首选淘宝了

网友B:
应该就是毫秒吧,你可以试一下,用手机时间对一下

网友C:
像是分钟:秒.

网友D:
M是分钟,S是秒 后面应该有模式选择开关

网友E:
看来这东西不是给打工人用的,要数学天才才能正确使用

网友F:
可能是接通5000毫秒断开5000毫秒

网友G:
按5 楼Y版主提供的表格,当延时倍率开关置m/s时,其时间进制方式采用的是60进制,在1楼厂家的回复说:“好像是60秒进一”。楼主是否可以实际测试一小段时间,来判断5000设定值及显示值1643的时间单位。

网友H:
设定改小点一通电不就能明白了;

网友I:
时间继电器最后的一个设置开关m/s是时间继电器显示屏显示时间的单位,m是以分钟为单位,s是以秒为单位。

有些产品这里是以秒为单位+倍率,有些是以秒(或者分)为基本单位+倍率。

网友J:
这个定时器有点老,拍照搜索不一定有,还是看看自己实际测试一下靠谱

网友E:
既然是周期定时器
“双定时时间继电器,是不是前面是50分钟,后面是00秒。”你的理解应该是正确的
on-50m,off-0s

网友K:
这种是毫秒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是周期定时器
“双定时时间继电器,是不是前面是50分钟,后面是00秒。”你的理解应该是正确的
on-50m,off-0s
这几天试了下,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