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18):
有一个项目需要15路高速计数器来接15个编码器。什么牌子的PLC能支持15路高速计数器。开型号,或要加的模块什么的

网友A:
当年用两个松下FPX的 做了16路高速计数的
单个plc 好像最多12路 单相的
编码器好像是接4个

网友B:
是计单相的还是双相的?最高频率是多少?

网友C:
不差钱直接走总线的编码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差钱,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双向计数频率还没确定。

网友D:
汇川easy301 500/个,支持4个双相计数器,最高好像200K

自带RS485,RS232,实时性要求不高可以弄几个PLC,

体积也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