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18):
编程中用到字符串数组但是想更改字符串中的字符,用梯形图的move指令根据程序提示编辑可以访问,相当于二维数组的访问,但是到我想用到for循环里所以添加了scl程序段,可scl好像不能向梯形图里面那样寻址,只能到数组的下脚标,不能再访问数组中的字符,是我写的问题还是就不能这么寻址?

网友A:
你这不是一维数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梯形图根据程序输入提示输入的寻址方式,当成了二维数组。我直接把梯形图那个引脚复制到scl的,但是报警。

网友B:
应该有两种方法.
1.把string放在db里面, 把db取消优化, 在SCL里面访问对应字符串db的dbb字节. 但是这个如果字符串在db位置变了,就完了.
2.用扩展指令中字符串指令,replace. 这个是正规字符串操作. 希望转变思想, 从机器的数组操作转到高级语言的字符串操作. 毕竟PLC原来是用在逻辑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