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启动欠压

楼主(2024-06-19):
大概300KW变频器,启动报欠压。
送修后,轻载启动时(7.5kw电机,空载电流2A)无报警,进线电压无波动,直流母线电压从558V降至550V。测量旁路接触器两端无压差。
单独测量旁路接触器触点阻值良好。
有18支 400V6800uF电容,外观无明显变化,用电桥1V、120hz测量得出以下数值:
容量   D值
7.4mF  0.12
8mf    0.09
8.2    0.1
8.5    0.1
8.8    0.1
8.7    0.1
13     0.23
8.7    0.1
8.6    0.1
7.8    0.1
8.4    0.1
8.8    0.11
9.3    0.12
7.1    0.09
8.2    0.09
12.4   0.18

现在觉得3个电容不理想,但也不至于轻载是就掉电压。但又可以排除旁路接触器故障。请师傅们给点维修思路。

网友A:
建议三相整流桥电路检查一下!或者代换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如果测量二极管特性良好,可以排除整流器故障吗?从数值上看,电容器需要换吗?

网友B:
能不能用100KW电机带载测试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没100KW的负载,我那供电也没那么大容量。

网友C:
“单独测量旁路接触器触点阻值良好。。。。”
2A负载下测触头压降,电流还是太小了。
在无电流或负载电流很小的情况下,接触器触点的良好,是怎样测量的?用数字万用表的电阻档直接测量,或者小电流情况下测电压么?
大电流接触器的触头接触电阻,在非额定电流状态下,如何测量,是个头疼的问题。
甚至,整个电源入线-整流桥-接触器触头的环路电阻,在小电流、高内阻(比如万用表)条件下,怎么才能测量得到可靠、真实的结论,实属不易。

是不是只有带额定负载,在额定电流下,测接触器触头压降,才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结论?

楼主:
回复 网友C:
很有道理,所以现在才纠结。怎么才能模拟出大电流场景。

网友D:
以前遇到过三菱45K 带负载直流电压下降,三相输入没问题,检测整流桥,电容也都没问题,说实话模拟不出这个环境,就放弃了

网友E:
都修这么大功率的机器了,该完善完善测试条件了。

网友F:
用直流电流发生器,调到变频器额定电流的1.5倍,加到触点两端,观察电压降不大于0.3V,即属优良。上电流后有噼啪声和冒烟现象;或电流升不到给定值,电压降大,均说明接触器触点已坏。万用表的测量,还不如开盖观察触点接触情况。
大家手头备一台电流发生器,有那么难吗?

为了观察电压降,可备用0~15V可调,电流0~300A可调的电源设备。

网友F:
启动报欠压,多为储能电容不良或接触器触点不良(或可控硅开通不良所致)。总电容量在30000uF左右,都还可以的。接触器的触点耐受电流应达900A左右才行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用直流电流发生器,调到变频器额定电流的1.5倍,加到触点两端,观察电压降不大于0.3V,即属优良。上电流后有噼啪声和冒烟现象;或电流升不到给定值,电压降大,均说明接触器触点已坏。万用表的测量,还不如开盖观察触点接触情况。
大家手头备一台电流发生器,有那么难吗?

为了观察电压降,可备用0~15V可调,电流0~300A可调的电源设备。
咸老师,给普及一下这个直流电流发生器的知识吧。。。如果有详细使用方法更好。

网友B:
回复 楼主:
大功率水泥电阻做负载,测试伏安特性曲线。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咸老师的指点,我马上定一台设备来测试。我就是看了您的书,才入了变频器维修的门道。感谢咸老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假负载脑里有一点概念,但很抽象,不知道要做多大,做成什么结构。如果方便的话,拍个照让我“写轮眼”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F:
给个推荐的型号。

网友B:
回复 楼主:
简单的欧姆定理,输入用调压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功率水泥电阻做负载,测试伏安特性曲线。
大功率电阻,大功率可调电源。。。难度比较大。
想办法用电焊机代替电源试验一下,也许可以?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电焊机电流大,但是输出电压不高,要修大功率的没点装备我只能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F:
2个接触器,额定电流400A。
分别通入600A电流,触头压降0.9V。把接触器断开,开环电压1.7V。2组接触器的压价都是这个值。
老师帮看看这个接触器0.9V的压降,算不算良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2个接触器,额定电流400A。
分别通入600A电流,触头压降0.9V。把接触器断开,开环电压1.7V。2组接触器的压价都是这个值。
老师帮看看这个接触器0.9V的压降,算不算良好?
600A下,0.9V,这个压降,应该正常。

网友C:
重点查一下三相380V进线-接线端-整流桥(或可控半桥)-母线导体,任何一个环节。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现在就只剩整流桥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现在就只剩整流桥了。谢谢
整流桥,也根据其PDF,通额定电流,测压降吧。

楼主:
再复述一次。
一台315千瓦变频器,客户反映设备在启动或运行中会报欠压。当时没测过实际母线电压。
我在维修测试的时候,输入三相交流电,旁路接触器能吸合,直流母线电压558V。
接入7.5千瓦空载电机,空载电流约3A。变频器输入电压不变,母线电压从558降至550。
之后拆机,做了一下测试。
整流桥,每相3组整流桥,每组200A,分别测试二极管特性,正常。且压降相同。
旁路接触器,两个,每个接触器额定电流400A。分别测量接触器触头电阻值为0。分别通入600A大电流,触头压降0.9V。
电容,400V,6800UF,16只。采用电桥120赫兹测量。刚拆机时测量,多为8000至9000UF,D值0.1。有个别2组电容容量10000UF,D值0.2左右。
把电容摆了几天后,准备买电容来换,又进行了一次复测。发现D值较差的2个电容,容量变为6000UF,D值也降到0.08。对全部电容进行复测,容量均为6000UF,D值普遍为0.08。有另外两组D值0.11。
现在对维修无从下手。

网友G:
回复 楼主:
我觉得没必要死磕主电容,16只电容,少点就少点,应该影响不大!你到底是哪个牌子变频器?看看故障记录,故障时电压到底多少?母线检测到底准不准?旁路接触器供电可靠不可靠?有没有可能客户现场电源有波动?有没有可能这个故障压根就跟电压没关系,来自检测电路?比如三相输入检测,旁路接触器吸合检测?你不能怀疑国产软件人的脑洞!

楼主:
回复 网友G:
现在就是尴尬在没有现场测量的数据。在维修店修理,检查都是正常的。要换东西,也不知道改换什么。
3A的负载,母线电压从558掉至550,我觉得有点差异。
故障记录只有故障代码,没有故障时的电压电流数据。好纠结。

网友G:
回复 楼主:
别纠结8V了,根本不算什么!要是机器年纪大,把板子电容全换了,拉回现场再说吧!话说你这机器直流电抗器在机器上还是在现场?有没有可能电抗器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国产变频器,没有直流电抗器表情我现在就是纠结换不换电容。不是小数字。管他的,换了再说。

网友G:
回复 楼主:
莫不是比某辰还烂的某捷思?印象最深的是他们销售的一句话:什么是电抗器?为什么要电抗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国产变频器,没有直流电抗器表情我现在就是纠结换不换电容。不是小数字。管他的,换了再说。
母线电容容量大福降低,可能影响带载时的母线电压,报欠电压。
但是,你轻负载3A,母线回路压降也存在(降8V),换算一下,母线回路存在2.7Ω的内阻,100A的负载的话,环路压降很大了。再说,如此大容量变频器,如此轻载,即使母线电容有减少,也足以应对。所以,应该不是母线电容减少所致。
驱动电源板的驱动电源滤波电容容量降低,大多会影响驱动能力,导致IGBT驱动不足,管压降增大,报的是过电流;其它路电源滤波电容减少,会不会报母线欠电压?可能性不大吧!
还是怀疑母线环路中的整流桥(包括半桥)老化内阻增大、导电体结构螺栓紧固件松动、电源进线端子松动(包括现场电源追溯)等造成。

网友G:
回复 网友C:
呵呵!想不到吧!开关电源引起过压欠压!不启动没事,启动母线检测电压就乱跳!偷工减料的故障你想都不敢想!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呵呵!想不到吧!开关电源引起过压欠压!不启动没事,启动母线检测电压就乱跳!偷工减料的故障你想都不敢想!
确实见得极少。
一般来说,开关电源给检测电路供电的电源,负载很轻,都是运放、比较器,大不过几十、百mA,其滤波电容即使容量减少,也还不至于影响检测电路正常工作。
倒是风扇坏了,影响风扇电源,进而可能影响相关CPU板正常。另外,由于风扇电流较大,对其电源滤波电容要求高一些,容量减少,影响较大。
就这个机器而言,更倾向于母线回路有较大内阻,导致大电流(其实3A小电流已经有所表现了)欠电压。
考虑成本问题,建议重点还是放在母线回路。当然,电源驱动板上的小电容,成本不高,全部更换也可一试。

网友D:
回复 网友G:
是开关电源有问题报欠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能现场测量,这个问题就好检查了。离线测试,诸多困难啊。

网友C:
如果母线电压的检测电路,取样不是直接取自母线,而是取自开关电源的某一绕组,一般情况下,这个绕组是高内阻电源(小电容滤波,串联一个大电阻),小电流,只要可以工作的开关电源,对其输出电压会不会造成一定影响?可以通过测试开关电源某一路输出电压在启停过程中的电压变化来观察、判断。似乎,开关电源的输入电源电压,也是一个比较宽的范围。

楼主:
回复 网友D:
盘路接触器和散热风扇的电源,是来自开关电源。如果风扇坏拉低开关电源电压,会使接触器吸合不好。

网友C:
大容量接触器,绕组大多是用380VAC吧?不大可能用开关电源供电。

网友G:
回复 楼主:
我觉得可以破案了!你这个多半是启动时冷却风扇运行!风扇运行把开关电源电压拉低了!直流接触器启动电流很大,保持电流较小,但时间长了后某些直流接触器保持电流会增大很多,你接自己电源看看接触器有没有问题!开关电源板也检查检查带载能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可以破案了!你这个多半是启动时冷却风扇运行!风扇运行把开关电源电压拉低了!直流接触器启动电流很大,保持电流较小,但时间长了后某些直流接触器保持电流会增大很多,你接自己电源看看接触器有没有问题!开关电源板也检查检查带载能力!
相对来讲,开关电源对输入母线电压的大范围变化,应该适应能力更强些。成品开关电源,额定输入电压范围很宽。

网友G:
回复 网友C:
开关电源板正经厂家都是自己设计的,要自己定义几个控制信号!很多时候,设计是没问题,架不住给你来几个垃圾电容,使用寿命不长!个人觉得还是英威腾的风扇电源板给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盘路接触器和散热风扇的电源,是来自开关电源。如果风扇坏拉低开关电源电压,会使接触器吸合不好。
没有修过这型号变频器。如果接触器绕组是用开关电源,且开关电源确有可能影响输出电压,倒真是需要更换一下开关电源各路滤波电容,特别是接触器绕组电源滤波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通电测试的时候,风扇转的呼呼的。想着风扇没问题,不过照你说的,细想后觉得非常有道理。我把电源单独做个带载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手机工控论坛”是APP,还是网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手机工控论坛”是APP,还是网页?
IPAD,网页。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袁工的指点,找到原因了,看下图。

楼主:
回复 网友G:
找到原因了,感谢支持。原因看下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找到原因了,感谢指点。看下图。

楼主:
回复 网友F:
感谢咸老师的指点与关注,找到问题原因了。如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袁工的指点,找到原因了,看下图。
独立的成品开关电源?接触器大容量变频器接触器线圈竟然用一个专用成品开关电源?开关电源主整流滤波电容容量减少,损耗增加?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开关电源带着散热风扇还有接触器。以前试机的时候,接触器能吸合,风扇也转的呼呼的。于是没有考虑到电源上。
变频器都抖散了,实在是该检查的都检查了,心想也不差这最后一步了。料想拆开电源的那一刻,有颗电容微微发胖……

网友H(2024-07-27):
原来修过一台佳乐75KW的变频器,24伏风扇和直流接触器,都是来自单独的24伏电源板。

厂家的设计是直流24伏进入驱动板,驱动板继电器接通,再给直流接触器供电。时间长了,驱动板的小继电器接触不良,导致接触器供电不良。

后来,把电源板的电容换了,24伏,直接接到接触器上面。反正电源板也是取的母线电压,只要母线电压够了,24伏工作以后,接触器就有电,不再经过继电器,多个香炉多个鬼。

网友H:
能不能给个型号或者内部图片?

这种是可控硅调压和调流?

只能找到这个网址,但是没找到这台设备。https://www.ybzhan.cn/st114570/product.html

网友C:
很奇怪,大容量变频器充电继电器,竟然用24V线圈电压,而且这个24V还是另加的一个通用开关电源成品供给。一,吸合力、触点压力迟早出故障;二,24V开关电源无故障率到底如何?
用一个线圈电压380VAC大容量直流接触器不好么?不少大容量变频器都是这种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H:
某宝上有,大电流发生器。
电流越大,电压越低。因此不要只顾着看电流。
我这个1000A电流,开路电压才5V。感觉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