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19):
为了好要尾款,写这个停机程序可以实现吗?调用时钟库指令,设定24年6月21日9点时间到,置位断电保持寄存器M4.4为ON,停止运行,解锁程序是按下急停,启动和停止按钮同时按下15s后断开锁机程序,复位M4.4,系统可以重新启动。这样写可以吗?目前PLC是200smart的,,因为客户可能平常下班会拉闸,拉闸是不是内部时钟就不跑了,是不是需要买一个288-5BA01的时钟卡来实时计时。。如果客户拔下时钟卡来,这个程序是不是也没有用?还有就是解锁置位M4.5,以后这个状态位会一直保持断开吗?我设置了断电保持,万一不置位了,设备是不是又会停机。谢谢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了好要尾款,写这个停机程序可以实现吗?调用时钟库指令,设定24年6月21日9点时间到,置位断电保持寄存器M4.4为ON,停止运行,解锁程序是按下急停,启动和停止按钮同时按下15s后断开锁机程序,复位M4.4,系统可以重新启动。这样写可以吗?目前PLC是200smart的,,因为客户可能平常下班会拉闸,拉闸是不是内部时钟就不跑了,是不是需要买一个288-5BA01的时钟卡来实时计时。。如果客户拔下时钟卡来,这个程序是不是也没有用?还有就是解锁置位M4.5,以后这个状态位会一直保持断开吗?我设置了断电保持,万一不置位了,设备是不是又会停机。谢谢大家

用大于等于比较,这是准备一次一次勒索客户吗?

不是讨论这个程序有没用的问题,这是一个逻辑都没理顺的程序。

网友B:
可以使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B:
M4.5要是断电保持
或一直供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只是一个给设备厂家写程序的,不存在勒索,设备厂家是好问工厂要钱而已。大于等于这个时间后,停止系统运行,用停止和启动按钮复位锁机程序,M4.5会一直保持断开啊,哪里存在长期勒索,你说的有点恐怖了。。。。
我只是想知道,拔掉电池卡,plc的时间会不会停止计时,程序会不会失效不好用,第二就是设置了断电保持的M4.5,客户解锁置位后,M4.5会一直保持断开状态吗,如果可以一直保持断开锁机程序,后期就不会担心莫名其妙又锁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就是说我如果设置了断电保持,即使电池卡没有电了。PLC这个M4.5的位也会保持一直ON是吧,我担心的是客户给尾款后,PLC不知道什么情况下,这个M4.5复位了,设备又停了,这样不好。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就是说我如果设置了断电保持,即使电池卡没有电了。PLC这个M4.5的位也会保持一直ON是吧,我担心的是客户给尾款后,PLC不知道什么情况下,这个M4.5复位了,设备又停了,这样不好。谢谢
把逻辑反过来用会不会好一点,毕竟解锁后的使用时间更长,M4.5复位作为驱动源。

网友D:
对一些不太懂的还是有不小的作用的

网友E:
这段程序可以用,只是隐蔽性不够,只要用户能读出程序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破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只是一个给设备厂家写程序的,不存在勒索,设备厂家是好问工厂要钱而已。大于等于这个时间后,停止系统运行,用停止和启动按钮复位锁机程序,M4.5会一直保持断开啊,哪里存在长期勒索,你说的有点恐怖了。。。。
我只是想知道,拔掉电池卡,plc的时间会不会停止计时,程序会不会失效不好用,第二就是设置了断电保持的M4.5,客户解锁置位后,M4.5会一直保持断开状态吗,如果可以一直保持断开锁机程序,后期就不会担心莫名其妙又锁住了。

1、拔掉电池卡,CPU的超级电容可以保持时钟7天,紧凑型CPU除外。
2、电池卡用于实时时钟的断电保持。
3、电池卡可以保持时钟1年,当拔出电池卡并断电超过7天时(理论值),CPU的时钟将回复到2000年1月1日,也就是说,如果这样做的话,你的这个程序毫无作用。

网友F:
电池没电,程序还能保存吗?或者是保持存储器还能有效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就是说我如果设置了断电保持,即使电池卡没有电了。PLC这个M4.5的位也会保持一直ON是吧,我担心的是客户给尾款后,PLC不知道什么情况下,这个M4.5复位了,设备又停了,这样不好。谢谢
一般PLC在电池没电后某个时间点,类似的存储信息回不稳定(可能是on也可能是off)
程序有的PLC不是靠电池支持
时钟可能有屏显需要,客户可能会及时修正

为避免可能收款后出现的麻烦
1.可参考6楼意见
2.点亮平时不用的输入点~这是我最常用的办法

网友G:
忽悠一下应该是可以的,这个简单实用,还是蛮不错的!
也可以用一个加法器,设定运行使用几个月后将一个变量置位,放到启动按钮后面,让设备启动不起来,这样就是设备停了就启动不了,这样也好些!
用到时间一停,那会有不可预料的后果的!

网友H:
出于安全考虑,楼上的方案才是最优的。

网友I:
尾款金额大有心不给你这个程序根本就没有用,不用1000元得到程序,在修改一下就没有你制造厂家的事了。

网友J:
之前也写了1个,可以自己设置停机时间,可以选择禁用/启用。坚持搞个一两年,尾款还是能回的

网友K:
也可以读取该设备停止时的下降沿,写入停电保持寄存器.用计数器比较,次数够了就开不起来.设备没开起来不会有什么危险后果.如果尾款付清后,在输入端某点短接,即可寄存器和计数器清零.

网友L:
PLC当前时间有校对写入吗?否则24年后才会停机,其实永远都不会停,中间放假停电时间长的话。用电池扣掉也一样。除非你时间是同步的。

网友M:
其实还可以做得更好
别人写的设备到期后会弹出一个窗口,上面有提示,输入数字解锁继续试用一段时间,或者输入永久解除密码

网友N:
有一个疑问,该程序如果不隐蔽可以修改去除吗?

网友O:
不需要时钟卡,可以使用断电保持寄存器,我试过断电3天再次上电时间还是一直走的,不会恢复,我没测试更长时间

网友P:
搞个授权码,时间到了,输入授权码可以正常启动。长期授权码可以完全解除锁定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