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触摸屏如何进入用户系统

楼主(2024-06-19):
员工不知道按哪了,出现这个画面,如何退出,进入用户系统。

网友A:
特气站的控制系统?
外接个键盘

网友B:
有RESET按钮, 或者USB键盘按enter.

楼主:
按ReSeT按钮,还是进入这画面,外接键盘,键盘连接不上。断电重启后,恢复正常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ReSeT按钮,还是进入这画面,外接键盘,键盘连接不上。断电重启后,恢复正常了。
遇到故障断电重启是基本操作

网友D:
版本太老了
该换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