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

楼主(2024-06-20):
中国石化某加油站
   变压器容量:30KVA
故障现象:
   近一个星期以来,用电不定时会突然停电,闪一下就又恢复供电。有时一天一次,有时两三次不等。
   历史:
       据了解,一个星期前,配电房的计量电度表起火烧坏,变压器高压端熔断器烧坏两个。换好熔断器和电度表后就出现上述的闪停现象。
   今天白天叫了供电所的人检测过变压器,说变压器正常。

今晚检测低压侧如下:
   无负载时:
       三相对零、对地一样,如下:
       黄226V;
       绿225V;
       红226V。

   负载时:
       1、三相对零、对地电压一样,如下:
       黄233V;
       绿226V;
       红 235V。

       2、量电压后10秒内量电流如下:
       黄12.6A;
       绿20.8A;
       红23A。

       3、配电柜总地线电流1.6A。

请问:
   1、这故障怎么解决?
   2、为什么合闸后电压会升高?
   3、变压器的低压额定电流才43.3A,难道会是过载吗?
   4、配电柜有双电源自动切换开关,会是它出故障吗?
   5、会是低压侧浪涌保护器出故障吗?但我今晚卡浪涌接地线,电流为0。

楼主:
实在没辙,求助各位师傅。

网友A:
双路供电,闪断后再供电还是原来那路吗?

网友B:
4、配电柜有双电源自动切换开关,会是它出故障吗?

既然怀疑它,就把它设为手动或者不要试试看

网友C:
从电源总闸的控制回路查

楼主:
@2楼   当然是

楼主:
@3楼  操作过了。桃花依旧。

楼主:
@4楼 有回路控制的只有这个双电源。
    其它都是空气开关。
 额定电流才40多安。

楼主:
我怀疑它就是白天的时候有时过载以致双电源开关跳闸。之后就又自动恢复

楼主:
今天再过去检查电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怀疑它就是白天的时候有时过载以致双电源开关跳闸。之后就又自动恢复

你说的是 闪一下就又恢复供电

假设是A路过载跳闸,那么恢复的电应该就是来自B路了

网友D:
你这种故障查找排除起来比较麻烦,建议长时间注意监控被火烧过和更换元器件的位置及其接头是否有发热变色以及打火现象。

怀疑线路有接触不良现象引起发热打火所引起的闪断电故障,特别是高压位置。

最好先检查各处的连接接头有没有发热变色现象,如有红外温度检测枪先对各处接头进行扫描排除接触不良引起发热现象,找到发热严重的位置再重点监控观察。

红外温度检测枪检测距离最好5米以上。

网友E:
数据只是显示你的三相分配不均匀,地线电流偏大,但这些不是你的问题的关键
会不会是你的开关的灵敏度偏高?

楼主:
再请教一个问题:
   现在的智能电度表里面有智能开关的吗?这开关过载时会跳闸?

网友F:
有没有可能是外部高压闪断引起的?我单位有一年就遇上了,外部高压线路有问题,不定时的断电一下来电,我这个低压加了万能断路器,必须手动送电,后来外部高压线路找到故障点后才没有再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D: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个问题:
   现在的智能电度表里面有智能开关的吗?这开关过载时会跳闸?

有,但还得看具体的型号。

这个智能开关主要是控制你欠费断电的(由后台控制),不是用于过载保护的,过载保护靠线路上的开关。

接着回答你昨天的问题。

请问:
  1、这故障怎么解决?
   答:你这个问题排除高压线路问题后,主要考虑昨晚我在11F所说的线路或者设备连接接头的接触不良引起的故障,特别是那些因火灾事故更换的部件的连接接头(不排除更换的部件内部有接触不良的可能),我估计你的火灾也是因接触不良发热引起的。

  2、为什么合闸后电压会升高?
   答:因为你的线路有感性负载(或者元器件)和容性负载(或者元器件),甚至两种都有,这些负载有提升电压可能(反峰电压)。

  3、变压器的低压额定电流才43.3A,难道会是过载吗?
   答:以你测量出来的电流来看,应该不会有过载的可能。一般的小型加油站的负荷都不会大(加油机一般就是一百几十瓦的抽油泵),而且加油机不会超过20台吧(除非中大型加油站)。

  4、配电柜有双电源自动切换开关,会是它出故障吗?
   答:不大可能。因为这种转换开关不能频繁转换的,一般会有一定的延迟(除非转换控制电路有问题)。频繁转换容易损坏触点且容易造成事故(带载转换)。

  5、会是低压侧浪涌保护器出故障吗?但我今晚卡浪涌接地线,电流为0。
   答:也是不大可能。主要你的电压不是很高,浪涌保护实际就是防雷保护。除非你闪断的时候有打雷闪电天气。

网友D:
我曾经遇到过不少因线路或者设备部件(或元器件)连接接头接触不良引起的故障,很多都出现闪断现象。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当时在某铁路工务部门机修车间当维修电工。有一次带着部下出差去某一个火车站为新建的行车公寓安装照明电路,头天晚上住在火车在外面的一家招待所,吃过晚饭后拿出收音机准备跟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英语学习节目学习英语。不一会就听见收音机有一阵阵的“沙沙沙......”的噪音,同时见到头顶的白炽灯泡一闪一闪的,我就知道可能线路有接触不良打火的故障。于是就出门观察周围环境,注意到仅我所住的这层楼有着一闪一闪的现象,就判断故障就在本层的层开关范围。于是就搜索本层的开关箱位置,找到开关箱打开箱门,就见到层开关的上端出现明显的火花,同时听到一阵阵的“滋滋滋.......”声,接头处已经有点发红。见状后我立即找到服务员,带她来到现场看,并把可能出现的危害告诉她,叫她立即找人来处理(由于不是我的地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那时我还年青,住在单身宿舍。有一天吃完晚饭后,按平时的习惯洗完澡后出去散步逛街,在一个路口的街边杆上变压器见到开关箱旁的一条不记得是入线还是出线的一个接头,闪了一下弧光后就见到该接头开始由微红慢慢发展到橘红色,当红到一定程度后又转为逐渐变暗,直到见不到发热暗红色。以为没事了,准备离开的时候,又见到弧光一闪,接头又开始由暗红逐渐变橘红,这样周而复始,附近的灯光随着弧光一闪也跟着一闪。就这样我在那里观察了将近一个小时,由于不关我的事,也不属于我管理,就继续我的散步逛街,直到回头经过那里,现象依旧,后续的情况就不得而知。

网友D:
下面再来谈谈自己排除这种因接触不良闪断故障的排查经历。

记不住是哪一年了,大约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吧,有一段时间,有一片平房的家属区照明灯经常时不时闪烁一下,看电视经常出现强烈的干扰斜横线条。反映到我这里,我到现场观察了好几个晚上,根据现象判断是接触不良,主要出现在风大的时候比较明显。

于是,我找到这一片家属区的供电线路(架空线),沿着线路跟踪到与这一片区有关的引接线,并找到分接开关,仔细检查开关箱内的各个接头,没有发现问题,接着穿上脚蹬,结好安全带,爬上电杆到引下线的接头处,逐个摇动引下线观察接头的连接状况,终于找到接触不良的接头,处理好后再下来,用竹竿敲打四条引下线,没有出现闪断现象了才放心离开。

同样的这种故障处理了不少次,每次的表现形式差不多,但故障位置则不一样。在那个年代,绝大多数都是铝电线、架空线,接头容易出现接触不良故障。

再一个接触不良引起的故障更离奇,虽然不是闪断现象,也花费了我好几天的时间才找到故障点。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印象中是84年吧),有一天的早上上班,整个机修车间的全部设备都不能启动(自保停类电路控制的),但照明灯全部都正常没问题,检查配电室的总开关进出端三相电压正常(空载或者轻载)。

在检查过程中无意扭转车床边一台磨车刀的砂轮机组合开关,见到能够运行,于是试着按下车床启动按钮,能够正常运行,再开其他的自保停类电路控制的设备,全部都能够正常启动运行了,这样不明不白地就解决问题。

这样运行了一整天,期间中午休息了两个半小时,下午回来上班都没问题,以为问题就此解决了。谁知道第二天,故障同样再次出现,还是要打开这台砂轮机后其他的设备才能全部正常启动运行,就像这台砂轮机是个指挥官似的,没有它的命令谁也不能动。如此连续几天都是这样。

看来肯定这个供电线路有问题,这样下去肯定不行。根据故障现象,凭经验,通过分析,确定某个位置有接触不良。于是就对整段主干线路的各个接头进行排查,该紧固的就紧固,该重新连接的重新接好,问题仍然没解决。

最后将眼光转向变压器。靠近变压器仔细观察高低压两侧的各个连接端子,最终看到变压器低压侧的四个瓷瓶中有一个螺丝的颜色与其他的三个有差别(不是很明显)。由于变压器不属于我管理,通知变压器管理部门来处理,他们换了一台变压器后故障解决,再也没出现受砂轮机控制现象。后来询问变压器管理部门的一位工友,才知道就是这台变压器瓷瓶螺丝变色的内部,与变压器绕组连接的螺丝没拧紧有关。

不久,同样的故障现象出现在另外一个班组维修间中,只不过故障点不是变压器,控制其他设备启动的不是砂轮机,而是一台三相380V的风扇。故障点是供电线路入线的60A闸刀开关中某相出线端,我是见到该接线端子的下面出现用于封堵紧固端子螺丝孔的封堵物(沥青状)有流出来的现象判断该端子有松动现象,经过重新紧固后问题解决。

总之,排除这类接触不良故障,需要有耐心、细心,还要有心,注意总结自己的经验和吸收别人的经验。

网友G:
前几天我们那也是高压闪跳,一天三四次。这几天又好了。我们那是高压问题,具体啥原因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下面再来谈谈自己排除这种因接触不良闪断故障的排查经历。

记不住是哪一年了,大约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吧,有一段时间,有一片平房的家属区照明灯经常时不时闪烁一下,看电视经常出现强烈的干扰斜横线条。反映到我这里,我到现场观察了好几个晚上,根据现象判断是接触不良,主要出现在风大的时候比较明显。

于是,我找到这一片家属区的供电线路(架空线),沿着线路跟踪到与这一片区有关的引接线,并找到分接开关,仔细检查开关箱内的各个接头,没有发现问题,接着穿上脚蹬,结好安全带,爬上电杆到引下线的接头处,逐个摇动引下线观察接头的连接状况,终于找到接触不良的接头,处理好后再下来,用竹竿敲打四条引下线,没有出现闪断现象了才放心离开。

同样的这种故障处理了不少次,每次的表现形式差不多,但故障位置则不一样。在那个年代,绝大多数都是铝电线、架空线,接头容易出现接触不良故障。

再一个接触不良引起的故障更离奇,虽然不是闪断现象,也花费了我好几天的时间才找到故障点。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印象中是84年吧),有一天的早上上班,整个机修车间的全部设备都不能启动(自保停类电路控制的),但照明灯全部都正常没问题,检查配电室的总开关进出端三相电压正常(空载或者轻载)。

在检查过程中无意扭转车床边一台磨车刀的砂轮机组合开关,见到能够运行,于是试着按下车床启动按钮,能够正常运行,再开其他的自保停类电路控制的设备,全部都能够正常启动运行了,这样不明不白地就解决问题。

这样运行了一整天,期间中午休息了两个半小时,下午回来上班都没问题,以为问题就此解决了。谁知道第二天,故障同样再次出现,还是要打开这台砂轮机后其他的设备才能全部正常启动运行,就像这台砂轮机是个指挥官似的,没有它的命令谁也不能动。如此连续几天都是这样。

看来肯定这个供电线路有问题,这样下去肯定不行。根据故障现象,凭经验,通过分析,确定某个位置有接触不良。于是就对整段主干线路的各个接头进行排查,该紧固的就紧固,该重新连接的重新接好,问题仍然没解决。

最后将眼光转向变压器。靠近变压器仔细观察高低压两侧的各个连接端子,最终看到变压器低压侧的四个瓷瓶中有一个螺丝的颜色与其他的三个有差别(不是很明显)。由于变压器不属于我管理,通知变压器管理部门来处理,他们换了一台变压器后故障解决,再也没出现受砂轮机控制现象。后来询问变压器管理部门的一位工友,才知道就是这台变压器瓷瓶螺丝变色的内部,与变压器绕组连接的螺丝没拧紧有关。

不久,同样的故障现象出现在另外一个班组维修间中,只不过故障点不是变压器,控制其他设备启动的不是砂轮机,而是一台三相380V的风扇。故障点是供电线路入线的60A闸刀开关中某相出线端,我是见到该接线端子的下面出现用于封堵紧固端子螺丝孔的封堵物(沥青状)有流出来的现象判断该端子有松动现象,经过重新紧固后问题解决。

总之,排除这类接触不良故障,需要有耐心、细心,还要有心,注意总结自己的经验和吸收别人的经验。

为什么启动砂轮机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启动砂轮机就可以了。

事后通过分析,认为砂轮机是三相直接启动,没有“自保停”之类的电路,加上电机功率较大(好像大于1.5kW,具体记不得了),启动冲击电流引起接触不良的接头重新接通并发热膨胀,这样其他的“自保停”之类启动设备也就能够启动。

其实这样没有真正解决问题,是临时性的,第二天一早故障照旧,还是要先启动砂轮机后再启动其他设备。

按道理来说,其他的同类三相直启设备只要能够启动,也是会同样形成冲击电流,只要够大,使接触不良的接头打火瞬间连通,就可以使接触延续下去,后续的设备也能够启动的(后来的另一起机械维修班组的同类故障现象,就是通过三相电风扇启动来解决后续设备的启动)。但当时是无意中启动砂轮机就能够排除故障,后来的几天出现同样现象,也就不考虑其他,每次都先启动砂轮机临时解决生产问题,再利用休息时间查找故障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启动砂轮机就可以了。

事后通过分析,认为砂轮机是三相直接启动,没有“自保停”之类的电路,加上电机功率较大(好像大于1.5kW,具体记不得了),启动冲击电流引起接触不良的接头重新接通并发热膨胀,这样其他的“自保停”之类启动设备也就能够启动。

其实这样没有真正解决问题,是临时性的,第二天一早故障照旧,还是要先启动砂轮机后再启动其他设备。

按道理来说,其他的同类三相直启设备只要能够启动,也是会同样形成冲击电流,只要够大,使接触不良的接头打火瞬间连通,就可以使接触延续下去,后续的设备也能够启动的(后来的另一起机械维修班组的同类故障现象,就是通过三相电风扇启动来解决后续设备的启动)。但当时是无意中启动砂轮机就能够排除故障,后来的几天出现同样现象,也就不考虑其他,每次都先启动砂轮机临时解决生产问题,再利用休息时间查找故障点。

还是难以理解这种故障,设备不能启动?设备的输入电压三相都是正常的?想不明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曾经遇到过不少因线路或者设备部件(或元器件)连接接头接触不良引起的故障,很多都出现闪断现象。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当时在某铁路工务部门机修车间当维修电工。有一次带着部下出差去某一个火车站为新建的行车公寓安装照明电路,头天晚上住在火车在外面的一家招待所,吃过晚饭后拿出收音机准备跟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英语学习节目学习英语。不一会就听见收音机有一阵阵的“沙沙沙......”的噪音,同时见到头顶的白炽灯泡一闪一闪的,我就知道可能线路有接触不良打火的故障。于是就出门观察周围环境,注意到仅我所住的这层楼有着一闪一闪的现象,就判断故障就在本层的层开关范围。于是就搜索本层的开关箱位置,找到开关箱打开箱门,就见到层开关的上端出现明显的火花,同时听到一阵阵的“滋滋滋.......”声,接头处已经有点发红。见状后我立即找到服务员,带她来到现场看,并把可能出现的危害告诉她,叫她立即找人来处理(由于不是我的地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那时我还年青,住在单身宿舍。有一天吃完晚饭后,按平时的习惯洗完澡后出去散步逛街,在一个路口的街边杆上变压器见到开关箱旁的一条不记得是入线还是出线的一个接头,闪了一下弧光后就见到该接头开始由微红慢慢发展到橘红色,当红到一定程度后又转为逐渐变暗,直到见不到发热暗红色。以为没事了,准备离开的时候,又见到弧光一闪,接头又开始由暗红逐渐变橘红,这样周而复始,附近的灯光随着弧光一闪也跟着一闪。就这样我在那里观察了将近一个小时,由于不关我的事,也不属于我管理,就继续我的散步逛街,直到回头经过那里,现象依旧,后续的情况就不得而知。
楼主的可能还与您说的不太一样,您说的情况,处理晚了就是断电,甚至可能火灾
毕竟60-70年代那个时候使用的铝线很多,进入夜晚,常见架空线某段先红转出小火苗,然后就是一段线着了,然后一片漆黑

网友I:
把双电源切换开关控制器的保护条件放宽些,比如:电压波动范围等。    或者去掉双电源切换开关控制器的自投自复功能,闪断后如果工作在第二路供电上就说明控制器检测到了第一路供电异常 进行了保护切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还是难以理解这种故障,设备不能启动?设备的输入电压三相都是正常的?想不明白

线路空载(或者轻载)电压等于电源电压,这个明白了没有?

你要知道,线路接头接触不良不等于开路,而是接触电阻偏大。你还知道CJ-40接触器的吸引线圈工作电流会有多大?

所以,由于接触电阻变得很大,你空载(或者轻载),电流很小,那么你测出线(或者进线)位置的电压也会“正常”。

我的那位不成器的徒弟,有一次因停电需要启动发电机给车床供电赶工件,他从电工房仓库取出一条曾被轨道车车轮压过回收回来的电缆,连接好后启动发电机发电。结果车床就是无法启动。用电表测量发电机的输出电压正常,搞了一个多小时也没能找到问题。车间主任立刻派人把我喊过去。我一到现场看到那根电缆就马上骂那不成器的徒弟,明知这根电缆被轨道车车轮压过的,不经检查能用吗?徒弟不服气,拿起万能表就测量开关下的三相电压,说全部正常。我气不打一处来,叫他表笔不要动,我按下车床启动按钮,问他现在是多少,回答是380V,叫他再测另外一组,还是380V,再次测最后一组,他就不敢吭声了,我提高声量再次问,到底是多少?他才小声地回答120V都不到。当场我就发飙,多次提醒你,空载电压等于电源电压,你的脑袋怎么不长记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可能还与您说的不太一样,您说的情况,处理晚了就是断电,甚至可能火灾
毕竟60-70年代那个时候使用的铝线很多,进入夜晚,常见架空线某段先红转出小火苗,然后就是一段线着了,然后一片漆黑

你说的虽然没有错,这是有可能,但不能绝对。就像前面说的那台变压器低压侧四个瓷瓶螺栓中颜色变色的那个瓷瓶,接触不良都已经使自保停类设备都不能启动,通过直接启动的砂轮机冲击电流冲击使接触不良处重新接通,暂时解决生产问题,直到找到真正的故障点才完全解决问题。在排查故障点的几天里,不是还没有你想象中的那种情况?何况在出状况前不知道哪个时候起,早就已经存在这种接触不良的情况啦,因为颜色都变了,这不一两天的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