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光栅控制安全继电器,这种接法可行么

楼主(2024-06-20):
因安全继电器需要切断私服的电源,故须将其触点接入到私服的电源回路中。
以前的接法是用设备EMG作为命令信号,但这次客户选用的是光栅。
下面是光栅给的接线图:
如果按照这种接法,如果人员的误触会频繁触发安全继电器,也就是会造成伺服电源频繁on/off,对寿命有影响。
所以,各位对这种接法是否认可,大家有何高见。
下面是G7S内部回路:

网友A:
如果按照这种接法,如果人员的误触会频繁触发安全继电器,也就是会造成伺服电源频繁on/off,对寿命有影响。
所以,各位对这种接法是否认可,大家有何高见。
这样的事情,你应该交给你的领导或者客户去决定,到底是断伺服电源还是只是急停或者其他。

网友B:
你提的问题在使用G9SA时就没有了?照葫芦画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之前是用设备EMG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之前是用设备EMG
那你就用这继电器自保做EMG使用,光栅触发后保持关断,只有人工复位才能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