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20):
一台EN500 75KW变频器不定时自动升频或降频,几天才出一次故障,怀疑主板有故障,手头有一台2.2KW  EN600.把主板拆下,找到晶振边上的24C16存储器拆下,不装存储器上电,报故障E-34,然后重新焊上原来的存储器,上电找到F15-01,把里面的参数调到75KW,试机正常。

网友A(2025-04-06):
然后重新焊上原来的存储器是那个变频器的芯片75KW还是2.2KW的芯片?

网友B(2025-05-11):
可以直接更改机种代码,不用焊接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