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20):
三相AC1140V电机,功率不大(4KW考虑),准备选用交流真空接触器启动。选用交流真空接触器,不论正泰还是德力西,都是80A起步,没有使用过这个电压等级的接触器,想知道交流真空接触器有没有额定电流比较低的。如果确实是80A起步,那么是什么原因没有小电流的?

网友A:
如果确实是80A起步,那么是什么原因没有小电流的?

电流太小了,没必要上真空接触器吧。

网友B:
接触器额定80A,你认为是起步电流?
那它允许的工作电流是?100A500A?或更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猜测可能是这个原因。
目前有使用在1140V电压等级下的小功率(4kw)电机需要这个真空交流接触器来接通断开主回路电源,找了一下这类接触器最小额定电流80A起步,想着找找有没有比80A更小的,主要是外形尺寸更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般的交流接触器使用在最大不超AC690V电压等级下。AC1140V电压等级使用交流真空接触器目前我没有看到有小电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猜测可能是这个原因。
目前有使用在1140V电压等级下的小功率(4kw)电机需要这个真空交流接触器来接通断开主回路电源,找了一下这类接触器最小额定电流80A起步,想着找找有没有比80A更小的,主要是外形尺寸更小的。

你这个1140V电压4kw的电机是国货吗?1140都算是中压了,还有这么小的中压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煤矿井下防爆电机大量采用AC1140/AC660电压等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煤矿井下防爆电机大量采用AC1140/AC660电压等级。

既然有大量用这样的电机,那应该就有对应的控制电气吧,是不是有特殊的启动器产品

网友C:
用真空接触器根本是为了安全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有没有一种可能,楼主说的起步电流,是指真空接触器最小的壳架电流都要80A,而楼主的电机电流才几安,不想用这么大的接触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一种可能,楼主说的起步电流,是指真空接触器最小的壳架电流都要80A,而楼主的电机电流才几安,不想用这么大的接触器
资料上是不是应该叫“起步电流”,不应该是“额定电流”

何为起步电流?是不是俗称的启动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说的有问题,让你理解偏了。我意思这种真空交流接触器就我目前看到最小的额定电流是80A,然后125A,160A……,就没有小电流的。而我的电机功率很小,我不想使用这么大电流的接触器,省银子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想着电流小的体积也会小,占用空间少。
估计这种真空接触器的结构做下来体积就不可能小。

网友C:
如果你的应用环境是井下煤矿,具体还是要根据对应的防爆要求来
普通的接触器是有小体积,但不符合防爆要求还是白搭

网友D:
回复 网友B:
你出去打车,人家起步价就要20元;买个房子起步40平方,去批发市场买水果50斤起步

起步电流就这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出去打车,人家起步价就要20元;买个房子起步40平方,去批发市场买水果50斤起步

起步电流就这意思
哈哈 狗带嚼子
谁家接触器有启动电流的指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有问题,让你理解偏了。我意思这种真空交流接触器就我目前看到最小的额定电流是80A,然后125A,160A……,就没有小电流的。而我的电机功率很小,我不想使用这么大电流的接触器,省银子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想着电流小的体积也会小,占用空间少。
估计这种真空接触器的结构做下来体积就不可能小。
应该是这类产品的特性决定不会太小,弄出10A的可能没市场,体积也未必会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