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咸工

楼主(2024-06-20):
咸工,图中是台达变频器驱动电路,二极管丝印是L1H7,查不到型号
不知道它的作用,用什么型号的二极管代换,急盼回复,灰常感谢!

网友A:
用1N4148类的高频小功率整流二极管,代换即可。没有的话,用开关电源常用的ES1D之类的高速整流二极管,代换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