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20):
汇川MD500ET45G 45KW变频器已更换新的igbt控制电路板,但仍然显示错误Error04。
我需要检查哪些组件?
谢谢各位专家。

网友A:
具体情况不描述清楚,很难让人给你回答。上电就报警的话,那就排除主板是否有问题。运行报警,那就检测电机看看。MD500E一般都应该是带同步机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更换了主板,看来问题出在 igbt W 缓冲板上。它的电路坏了
非常感谢您的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