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21):
1,单相电路,各用电设备之和是5000W,那么实际的功率等于各用电设备之和吗?实际电路都是并联的,并联电路功率等于各支路功率之和?
网上说的是,各设备额定功率之和为5000W,实际功率5000乘需要系数0.85,各位大佬算电柜功率要乘需要系数Kx吗?

网友A:
单相电路,各用电设备之和是5000W,那么实际的功率等于各用电设备之和吗?

实际功率与标称的功率肯定有差别,一般选型时会往大一个规格,所以算实际功率时会乘以一个系数

还有如果电机多,算实际功率时要考虑最多有几台是同时使用的。

实际电路都是并联的,并联电路功率等于各支路功率之和?

计算时是这样算的。

网上说的是,各设备额定功率之和为5000W,实际功率5000乘需要系数0.85,各位大佬算电柜功率要乘需要系数Kx吗?

系数肯定要乘的,具体看实际情况,0.85应该也是差不多吧

网友B:
单相都5KW了,是不是考虑用380V供电了

网友C:
工艺的重要性
5KW其同时工作的可能是多少?
不确定,那就按5.5kw考虑供电总开

网友D:
一般我都是按照理论额定功率之和*系数Kx,Kx的大小取决于实际应用环境(就是看经验),设备通电完成之后再用电流表确定一遍功率就完事了。不知道各位大佬有无补充

网友E:
所有设备运行系数,不是同时开的,所以乘系数

网友F:
一般没有电机之类的负责,功率系数基本可以忽略不计的

网友G:
符合不大都可以计算功率因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再用电流表确认一下,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