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21):
ATV71Q水冷 315kw,上电报故障代码SCF4 查手册是IGBT短路故障,请大师指点。

网友A:
IGBT短路没?短路就直接换,没短路,检查检测电路

楼主:
经过检测主回路是好的,IGBT好的,不知道该如何屏蔽此故障SCF4

网友B(2024-07-27):
曾经维修过施耐德110KW的变频器,当时是报过流,更换电流检测光耦,使用了一段时间,又报过流。

在现场分析情况,因为是远程通过通讯模块给变频器信号,实际还是一般的端子控制,远程给信号,上电,然后通过时间继电器延时30秒运行,但是停机时是直接运行状态断电。故障记录全部是欠压,但是停机以后不断电,看面板,就是过流。

按一般过流维修无果,之后使用耐压检测仪,检测模块,发现耐压值非常低,之后更换3个模块解决。把现场的控制电路更改了,上电通过主接触器供电,远程给信号运行,停机之后,变频器不再断电。

SCF4,最好不要想办法屏蔽,找到故障点解决问题。不然,没有模块检测,非常容易炸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