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22):
准备买个220V转110V的自耦变压器,现在不太清楚的是,如果在进线220V那端装了空开,110V输出这端短路或者过载,220V那端的空开能起到保护作用吗?

网友A:
过载保护用空气开关不理想,用KDS9700常闭温度开关(每5摄氏度一个档位,选75度至90度之间),串联在初级线圈,用高温胶粘在线圈且靠着铁心,如果变压器比较次,温控开关是可以从铁心窗口插进去也可以

网友B:
空开电流选择合适,肯定要跳的,另外楼上说用热开关,一般来说,热开关动作会很慢,对于短路保护作用不大,过载倒有一点作用

楼主:
我这个问题倒不是想了解选用开关的类型,是想了解开关装在哪是即有保护作用,又不增加什么成本。如果是装在110V回路那边肯定是能保护110V负载的,就是不知装在220V这里是否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之前了解隔离变压器就是需要装在二级那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个问题倒不是想了解选用开关的类型,是想了解开关装在哪是即有保护作用,又不增加什么成本。如果是装在110V回路那边肯定是能保护110V负载的,就是不知装在220V这里是否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之前了解隔离变压器就是需要装在二级那边。

功率一定,电压高电流就小

如果装220那侧也行,电流要按220的计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个问题倒不是想了解选用开关的类型,是想了解开关装在哪是即有保护作用,又不增加什么成本。如果是装在110V回路那边肯定是能保护110V负载的,就是不知装在220V这里是否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之前了解隔离变压器就是需要装在二级那边。

不建议安装在110V侧。因为跳闸了,仍然有电流通过220V侧的绕组(初/次级绕组有共用一个绕组的部分),相当于串并联电阻分压的原理一样,其中有一个电阻(上端)流过的电流是并联电阻(下端)的总和。

选型时,主要是根据负载电流计算再适当增大一点即可(按1.1~1.5倍计算,感性负载可增至2.5倍)。

网友E:
自耦装220v端吧

网友F:
这个东西一般在控制柜中给110v器件供电
如果你要求有单独开关就装前边
作为超载保护装后边没问题

网友G:
220端装空开,110端装保险管.

网友H:
自耦合的装进线端,隔离型的进出都装

网友I:
能起到保护作用的。

网友J:
选合适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