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接直流负载是否可行?

楼主(2024-06-22):
如图,KA1和KA2可以认为是2个直流负载,开关断开情况下,不知24那边会不会对低电压这端的负载有什么影响?

网友A:
没见到图,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楼主,图片忘记传了吧。重新传下图。

楼主:
不好意思,漏配图了,才补充上去

网友C:
这样肯定不行,0可以是公共端,控制需要接在线圈前,各自控制12、24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肯定不行,0可以是公共端,控制需要接在线圈前,各自控制12、24的电源。
我是让KA1,KA2满足条件时同时接通,不需要分开,这样接线也不行吗?

网友D:
不是一组电源可以这么接,如果是同组,那就把公共端分开 或者把开关接在KA前面

网友A:
这样可以,只要负载额定电压与电源匹配就可以。
0V共用(连接在一起),各组不同电压负载必须各自独立。
这种情况等于一个电源中有多组不同电压等级的负载电路一样。

网友E:
故意埋雷啊?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不是埋雷,就是好奇这样接行不行.KA1和KA2额定电压忘了说明,就是对应右边的电源电压

网友F:
这样接法是不行的,具体可看测试帖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501513

网友G:
12V和24V电源的GND并在一起,这种控制没有问题.

网友H:
0V断开后,2个负载相当于串联加了12V电压;

网友I:
要使用也是0V常通,把开关安装在正极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不是同一组电源是可以的,但要把两组的0V并在一起。

如果是同一组电源不好说,不过可以先量一下12V端与24端之间有没有电压,如果没有电压也没问题的

即使是同一个电源中的不同输出电压也是可以的,这种现象在电脑电源和许多电子电器产品中中很常见。但关键在于在设计机电控制电路时,必须保证各组电源中的负载保持独立,它们之间不能有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除非你在电路中设计了单向电流通道,使电流不能高端往低端流动,如加一只反向二极管,以阻止电流从高处流向低处),以防两组不同电源负载因存在电位差,通过某种元器件相连接的通道而造成误动作。

就像下图所示那样,两组不同电源负载之间不能有Rf之类元器件的联接,这种元器件可以是电阻(除非阻值非常大)、电感等,包括电容器。

还有,不能设计成控制公共端(0V)来控制负载(公共端不能有开关或者断开)的电路形式。

网友J:
开关断开时,高电压24V会向低电压12V放电,除非12V电路中有隔离的二极管,如不确定可以在电路中加2个隔离二极管。

网友K:
为什么这样接?我认为不行

网友L:
高的电压会对低的放电

网友M:
楼主的使用情况最后可能是这样,能行?
敢兴趣的找个多电压等级输出的变压器,将两个输出电压端子接2个串接的电阻试试
极端情况直接短接输出端~

你为啥不用两个联动开关?

网友M:
引用 网友A:
这样可以,只要负载额定电压与电源匹配就可以。

0V共用(连接在一起),各组不同电压负载必须各自独立。

这种情况等于一个电源中有多组不同电压等级的负载电路一样。
它的0v断开了~开关没合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A:
这样可以,只要负载额定电压与电源匹配就可以。

0V共用(连接在一起),各组不同电压负载必须各自独立。

这种情况等于一个电源中有多组不同电压等级的负载电路一样。
它的0v断开了~开关没合上

按照楼主的电路,0V断开后,假如KA2与KA1是同一型号不同电压等级的继电器,假设它们的阻抗比为2:1,那么KA2与KA1两端的电压比为8V:4V,你自己分析一下,会怎样?

因此,虽然影响不大,但为避免出意外,控制两个继电器的动作不建议像楼主那样控制0V。所以在14楼我强调“不能设计成控制公共端(0V)来控制负载(公共端不能有开关或者断开)的电路形式”。

但是,这种同一个电路中使用多组不同电压等级分别控制不同电压等级的负载是可以使用的,只要注意各不同电压等级负载必须各自独立,相互之间不能有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

网友M: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A:
这样可以,只要负载额定电压与电源匹配就可以。

0V共用(连接在一起),各组不同电压负载必须各自独立。

这种情况等于一个电源中有多组不同电压等级的负载电路一样。
它的0v断开了~开关没合上

按照楼主的电路,0V断开后,假如KA2与KA1是同一型号不同电压等级的继电器,假设它们的阻抗比为2:1,那么KA2与KA1两端的电压比为8V:4V,你自己分析一下,会怎样?

因此,虽然影响不大,但为避免出意外,控制两个继电器的动作不建议像楼主那样控制0V。所以在14楼我强调“不能设计成控制公共端(0V)来控制负载(公共端不能有开关或者断开)的电路形式”。

但是,这种同一个电路中使用多组不同电压等级分别控制不同电压等级的负载是可以使用的,只要注意各不同电压等级负载必须各自独立,相互之间不能有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
“KA1和KA2可以认为是2个直流负载”~楼主的介绍
0V断开是没有什么“伤害”

控制0V 的电路很常见,但像楼主这样只用一个触点控制还是第一次见到~即便是同时动作。

网友F:
引用 网友M:

楼主的使用情况最后可能是这样,能行?
敢兴趣的找个多电压等级输出的变压器,将两个输出电压端子接2个串接的电阻试试
极端情况直接短接输出端~

你为啥不用两个联动开关?

我试了,如果像楼主那样接线是不行的,具体看下面的帖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501513

网友F:
回复 网友A:
楼主图中那样是不行的,我测试了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501513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不是一组电源可以这么接,如果是同组,那就把公共端分开 或者把开关接在KA前面

测试证明不行,具体看这个贴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501513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楼主图中那样是不行的,我测试了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501513

你用的两个继电器是否同一型号不同电压等级的?

按道理来讲,同一种型号不同电压等级的继电器,它们的吸引线圈阻抗不应该超过2:1很多(这里指的此次讨论的问题)。而一般的负载输入的电压低于其额定电压的40%就基本上不能正常工作的了。

如果不是用同一种型号不同电压等级的继电器,由于它们的吸引线圈的阻抗肯定不会是2:1的比值,这就不能保证两个继电器两端电压都能低于40%,有可能某一个继电器(主要是额定电压低的那个继电器)会获得超过其额定电压的50%以上电压而动作。

因为0V开关断开后,KA1、KA2吸引线圈构成串联关系,相当于两个电阻串联后联接在12V的电源上,你12V的继电器必须获得6V及其以上的电压才可能能够工作。

所以,两个同型号不同电压等级的吸引线圈的直流电阻的比值不应该超过2:1。

但是,现实中的使用或者做实验,很难获得两个吸引线圈的直流电阻比值满足2:1的要求,因此我在前面曾说过不应该控制公共端(0V)来控制两个不同电压等级负载。

网友M:
回复 网友A:

这是某品牌继电器资料
按资料12v继电器,10V就可以吸合,断开电压?

网友A:
以下是此次实验过程的一部分照片,与视频基本一致,证明我前面的分析符合实际、符合电工理论相关的论述。

楼主:
感谢严谨的试验,二种测试结论不同,我估计是不开关电源选成套和分开单个不同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