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看似3D的画面用什么做,放到PPT里面或者上位机

楼主(2024-06-22):
20分悬赏,已用15分

网友A:
现在有很多3D制图的软件.机械方面的多,比如solidworks.
一般工控的都是3D截图后,把数据附上去.
常用的开源的3D模型制作工具有Freecad, 动画有Blender. 等等. processing可以控制3D运动.
随着工控HMI向B/S发展, 嵌入HTML的js动画3D框架(库)有threejs.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87245
这里提到的工控妹子专业做这种HMI.
https://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4976
到现在还是没有人做成这样.
+5
【方案】
台达触摸屏串口非宏指令驱动微型打印机设计

网友B:
数字孪生之类的
email: ytleader@126.com
【方案】
Pentair:通过准确的沼气提纯评估增强可持续性|维萨拉(Vaisala)

网友C:
我用UG画,不过对电脑硬件要求高,硬件低做装配件有时会卡的怀疑人生
+5
【方案】
图尔克|独立安全逻辑编程!让汽车产线自动化提升稳定高效安全

网友D:
autocad也可以,但是后期渲染需要用其他软件,proE应该也可以。
【方案】
助力抗疫,英威腾UPS智慧锂电方案入驻移动医学检测方舱

网友E:
单纯这个画面用ppt就可以做出来,部门一个老师傅,就用ppt画了整个产线布局,后来我也尝试,需要有较强的空间想象力,熟练后相对快些。有些实在看着不协调的,我就拿出自己熟悉的proe2.0,简单画画,截个图用。
+5

【方案】
台达人机e-Remote在人工环境监控中的应用

网友F:
虽然solidworks、proE、UG这些机械软件能画出来,但如果只是单纯为了要个图觉得应该没必要去安装这些软件了。
就像楼上说的用PPT搞个差不多好了
【方案】
ABB状态监测服务帮助客户避免停机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