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松下的啥?

楼主(2024-06-22):
旧机器的,时间继电器?怎么使用呢?

网友A:
先说明一下,这个链接不是广告,里面有说明书介绍这个时间继电器是怎样使用的
【淘宝】
https://m.tb.cn/h.g5xbn4O2ot8dFcm?tk=HKzBWztXSlV
CZ0001 「全新定时器TB178时间控制器机械式时控开关定时钟无电池型无记忆」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或者 淘宝搜索直接打开

网友B:
淘宝查器件、资料有时候非常好用

网友C:
就是个定时开关,可以设定2个时间段;很老款的,National 商标都合并了多少年没有用了;

网友D:
延时继电器,双控的

网友E:
老古董了,只有你们前辈认识这玩意!学习了!

网友A:
爷爷与孙子对比一下

网友F:
在几十年前的德国机上看到过,不知道怎么用,后来都改成国产定时器了

网友G:
这个定时够年份

楼主:
前辈们都认识啊,表情我以为是时间继电器,感觉有点复杂

网友H:
公牛有一款机械定时器和这个外观很像。

网友I:
80-90年代的定时器,老古董。

网友J:
这就是一个机械定时器,控制一路,使用on-off插片,24h内15m为单位
特别适合ON-OFF周期控制,插片足够可以做出N段
缺点是不能确定具体时点
后来就有了电子的,可以精确到某个时间点
日/周定时器应运而生

网友K:
中间的黑色圆盘是可以按照箭头方向旋转的。
白色的三角指向定时器上电的时点。举例就是如果定时器上电时间是下午6点30分,就把定制器三角形转到指向18再过两个格的位置。
然后插片就好理解了,每个槽间隔是15分钟,ON就是到这个时间打开,OFF就是关掉。理论上插片要是足够多,能做到每格15分钟动作一次。
现在还有这种机械定时器,不过改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