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信号联锁处理

楼主(2024-06-23):
现在有两个信号同步输入检测设备运转情况,当信号不同步时就认为设备故障。。这两个信号相差时间大约在1秒内。。该怎么编写程序。。

网友A:
两个信号任意一个先动作就启动一个1秒钟定时器,第二个信号在1秒钟内没有动作定时器动作输出报故障,反之定时器复位,等待下一次检测。

网友B:
两个信号同步存在多种情况, 先来(ON)后到, 先去后走(OFF).
Y版的正解.
或者这种关系叫异或. 然后定时.

网友C:
猜想是不是两个动力驱动同一个负载的,链条传动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猜想是不是两个动力驱动同一个负载的,链条传动类的?
是的,差不多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信号任意一个先动作就启动一个1秒钟定时器,第二个信号在1秒钟内没有动作定时器动作输出报故障,反之定时器复位,等待下一次检测。
嗯,是的,就是两个要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不过这段程序还有个问题就是检测设备转动是间断性的。。周期也差不多一秒钟。。就是说有一秒钟两个会同时没有信号然后再同时有信号,就这样一直运行下去。设计程序就是防止两个不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