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网络连接???

楼主(2024-06-24):
付的是、当地电信最高宽带网费近些年终觉得网速慢,惊发现连接是本地网络_不是宽带网络,这样对吗,各位家里用的是何种网络谈谈感受。

网友A:
上次遇到651错误的时候还是20年前自付1800元初装费的上海电信2M速率的ADSL网络。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一下你们是宽带网络还是本地网络连接上网的,能上个图吗

网友B:
我的100M如下:
win7界面:
win10界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一下你们是宽带网络还是本地网络连接上网的,能上个图吗
现在都是光纤上网哪里还要PPPtoE自己拨号的。

网友C:
PPPOE现在哪还有?
不都是光纤入户, 光猫, 路由, 网线(以太网,本地连接)或者无线(WLAN)?

网友D:
你用电脑网线联的不都是本地网络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undefined
我发的图片《本地连接与宽带连接》应该有区别吧,费用网速等有影响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乡镇农村与城市的区别,体显在这种方方面面,所以大多数人向城市发展居住因素之一

楼主:
回复 网友B:
undefined
这么你也没有宽带连接,以太网网络运行搞不懂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发的图片《本地连接与宽带连接》应该有区别吧,费用网速等有影响吗”
   这里的宽带连接指的是PPPOE拨号上网连接,本地连接指的是家庭局域网的连接(即用路由器共享宽带接入)。PPPoE是基于局域网的点对点通讯协议,仍是宽带上网的最佳选择,现在家庭用的都是路由器共享宽带接入,都是光纤入户,网速取决于你订的带宽。
  “这么你也没有宽带连接,以太网网络运行搞不懂”
   我不是宽带连接能回答你的问题吗?当然我的只是100M的。以太网属于局域网,我上传图中的以太网网络表示我的电脑是通过宽带路由器(局域网)共享Internet接入, 其仍属于本地连接。
   “乡镇农村与城市的区别......、”
   只要是光纤入户的宽带,农村与城市的速度几乎是没有差别的,我常到村委会去用电脑和手机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解析,对IT知识还是缺少,理解不透,曾经听当地电信维护师傅说过:宽带网电信内部分为6~7规格挡次,像一条河流被一段揽坝又一段筑坝一样层层揽入,到最后处流量很小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他们指的可能是路由器的无线信道。路由器的信号频率分为2.4G和5G两种,如2.4G频段被划分成13个信道,就像有13个车道的公路。我们大多用默认设置(或自动),这样可能被分配到3或8的信道上,其他信道却是空的。 你可以把你的路由器的无线信道重新设置到1或6等清闲的信道上,网速是会有提高的。

网友E:
用的是元申广电的,基本上就是个大局域网,网速算是慢的了。优点就是不用重新走线,直接有线电视的线就好。

网友F:
现在全是光纤的,不打游戏还真看不出区别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