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联网数字化改造新方案

楼主(2024-06-24):
客户使用的是物联网网关,用于改造西门子原先不带网口PLC的老项目
以太网转换器使用的是大连德嘉的迷你型ETH-MPIsmartIE,一端连接西门子S7-300CPU的MPI口(或者DP囗{master主站方式}),转出来网口后,中间可以接到大交换机上面,然后再连接带有西门子S7-300TCP协议的物联网网关或者是上位机(WinCC、组态王、力控等主流上位软件均支持)。该迷你型ETH-MPIsmartIE转换器连接上位机(或者触摸屏)的总数量支持同时连接4台哦。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网友A:
做数据采集的时候 这些一分二的模块还是不错的。
原来的系统不用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不用动原来的系统,这样对于后期维护也是很方便的

楼主:
可以通过该模块直连wincc,使用以太网方式在线编程、调试上下载程序,直接取代了原有的编程电缆方式。既方便有简单,即插即用。
连接STEP7需使用安装我们的驱动,PGPC接口选择ETH-MPI驱动即可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