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24):
有台设备用的是三菱J4-40B的伺服驱动器!绝对值方式!!!现在出现了异常!!!想重新标定一下伺服零点。。。。假设当装前位置设为0点!如何设置!!!

网友A:
结合控制CNC系统梯形图或许可以找到方法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前提是控制系统用到了CNC

网友B:
短接一些CR清零的信号???

网友C:
一个是短接CR的接线,如果没有接线,可以把伺服电机的电池扣掉,然后上电后,在重新找零点久可以了。